DCS供电系统的改造经验一例

楼主(2005-12-27):
DCS控制系统供电的的改造 河南省息县化肥厂 和本华 13839768098 关键字:DCS、集散控制、电源供电、继电器、故障 摘 要:本文通过实例介绍DCS集散控制系统电源供电系统的改造,以增强DCS集散控制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能力,为生产提供有力的保证。 集散控制系统DCS是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的简称,也称其为分布式控制系统,它是利用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通信技术、图形显示技术实现过程控制和过程管理的控制系统,它以多台微机分散应用于过程控制通过通信总线、显示器、键盘等设备高度集中进行操作显示和报警。 近几年来,我厂经过几次大的技改,自动化控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先后引进了尿素BestTMDCS控制系统、造气DCS控制系统、合成AOC2000控制系统,甲醇IS8000控制系统,通过这几套DCS控制系统实现部分工段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连续化。对于我们化工企业来说,DCS控制系统的长周期稳定运行,不仅关系到我们企业生产的安全稳定运行,而且还关系到我们企业产品的质量、企业的效益。因此,如何保证各DCS控制系统的长周期稳定是我们目前所要解决的课题。 影响DCS控制系统长周期稳定运行的因素很多,又因为每套DCS控制系统的研发公司所选用的硬件,软件不尽相同,因此所出现的问题也各有不同,具体解决的方法在此不再赘叙。无论是哪种DCS控制系统都需要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电源,尽管每套DCS控制系统都配有足够容量的在线式UPS(不间断电源),由于DCS控制系统是每天24小时的常年运行,UPS出现故障的机率也很大,我厂也曾有两次因为UPS故障导致DCS控制系统断电被迫停车的事故。 2002年8月份,尿素DCS控制系统UPS出现故障,旁路供电,导致交流市电直接供电。但尿素装置在正常生产,不能停车以致于无法对UPS进行及时的维修,给生产造成极大隐患,8月份下旬的一天夜里雷雨交加导致全厂电器跳闸。但由于尿素DCS控制系统的UPS无法立即转入后备电池供电,DCS控制系统无法运行,各控制点温度、压力、液位等都无法显示,给整个装置的冲洗置换带来很大困难,导致部分管道由于冲洗不及时而堵塞,影响开车近三个多小时,从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2003年5月份,由于天气温度过高,制气DCS控制系统UPS主机输出电路集成块烧毁,导致制气DCS控制系统断电不仅影响生产40多个台时,也给制气炉的运行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鉴于出现的这两起严重的事故,我们车间技术人员也一直在致力寻找解决的办法,经过多次尝试实验,终于找到了一种解决DCS控制系统供电的好方法,通过利用停车检修的机会对我厂4套DCS控制系统电源进行了改造,经过近半年多的运行,从未再出现以前类似的情况。 具体做法是:我们利用一个JZT-44中间继电器将原来的单纯UPS供电模式改为市电、UPS双向供电模式。接线图如下:
JZT-44型中间继电器有四路常开触点,四路常闭触点,我们将继电器的一端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短接送至DCS控制系统总电源,然后将继电器的另一端常开触点接UPS输出,常闭触点接交流市电220VAC,再将继电器线圈并联至UPS输出端。接通电源时,交流市电首先通过中间继电器常闭触点给DCS控制系统供电,当UPS开启时,UPS输出220VAC,继电器线圈带电动作,常闭触点释放,常开触点吸合,改为UPS直接供电,正常运行时一直是由UPS供电,一旦UPS出现故障或需要检修UPS时,只需将UPS关闭,这样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由闭合转为释放,常闭触点吸合,又改为交流电供电状态。因此,DCS控制系统的供电安全系数大大的得到提高,这种供电方法不仅适用于DCS控制系统,也适用配有UPS的重要仪器的供电。为了增加触点的容量,可以将四个触点两两并联。 改双向供电的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1)、改双向供电之前要先设计好接线图,严格按照接线圈进行接线,并按功率大小选择合适的配线。 (2)、要选用质量好、触点容量足够大的中间继电器。 (3)、在日常运行中要加强检查,严密监控各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并排除故障。 (4)、市电空气开关严禁断开,防止UPS因断电导致电池电量消耗殆尽。 感谢和本华提供,由工控网整理!

网友:
通过接触器触点转换市电和UPS向DCS控制柜供电,在转换瞬间的瞬时断电是否会对DCS系统造成干扰?

楼主:
我觉得这种干扰肯定是存在的,这就要求DCS系统对电源的要求要满足这种实现方式带来的干扰因素.否则就起不到理想的作用.

网友A:
这样的双回路供电存在着一个断电的暂态,即中间继电器释放时间,这对DCS的供电有何影响?顺便问一下,你们的DCS抗电源干扰时间是多少?

网友B:
    这样的双回路供电存在着一个断电的暂态,即中间继电器释放时间,这对DCS的供电有何影响?顺便问一下,你们的DCS抗电源干扰时间是多少?
    全厂电器跳闸。但由于尿素DCS控制系统的UPS无法立即转入后备电池供电----引用主题
    双回路好像作用不大?

网友C:
类似的电路我也用过,切换是没问题的。

网友D:
采用这种切换方式能保证UPS在线维护,但增加了切换风险,没有实现真正的DCS电源冗余方式。要解决UPS在线维护,可以采用带检修模式的UPS电源。要觖决电源故障问题,可以采用DCS双电源供电方式(DCS内部接受两个不同回路不同相220VAC电源),采用双输入双输出电源切换,可以大大提高电源系统的安全性。

网友E:
电源冗余是DCS必备的,新华公司在一开始做DCS时就考虑这部分了

网友F:
电源冗余是DCS必备的,新华公司在一开始做DCS时就考虑这部分了。
说的是!!!

网友G:
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资料!!!

网友H:
你的DCS的电源就是在进电源处加装一个ATS转换功能就行了吗

网友I:
梅兰日兰系列UPS.带在线自动旁路功能的可以实现无扰动切换.正常时为在线供电.停电时为UPS电池供电.UPS故障时自动切换为旁路功能.可以与市电并联运行.加上空气开关切换.能退出UPS检修.在切换时一定要在旁路运行.并且是UPS输出不能共零.我公司的DCS供电一直是这样运行.并且可以每年对电池放电一次.

网友J:
   你这个改造是一个小儿科的吗?

网友K:
ups备电非常不错。现在好多电气设备都在应用,不仅在dcs上,好多仪表集成设备也用。

网友L:
自控DCS的电元必须冗余,这是DCS必做课

网友M:
机械转换存在一个很大干扰,这样对DCS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UPS应从平时的使用环境与维护的角度入手,尽量保证其正常工作,准备故障应急予案,比使用这种有风险的方式要好。

网友N:
采用这种切换方式能保证UPS在线维护,但增加了切换风险,没有实现真正的DCS电源冗余方式。要解决UPS在线维护,可以采用带检修模式的UPS电源。要觖决电源故障问题,可以采用DCS双电源供电方式(DCS内部接受两个不同回路不同相220VAC电源),采用双输入双输出电源切换,可以大大提高电源系统的安全性。你们考虑的切换抗干扰问题,其实我也考虑到了.但是DCS最大的特点是抗干扰.你们说是这样吗?

网友O:
现在的UPS都有自动切换功能啊
带在线自动旁路功能的可以实现无扰动切换.正常时为在线供电.停电时为UPS电池供电.UPS故障时自动切换为旁路功能.可以与市电并联运行.加上空气开关切换.能退出UPS检修.在切换时一定要在旁路运行.并且是UPS输出不能共零
而且有UPS并联运行的功能,一个UPS热备用,不可能出现问题的

网友P:
方案不错。但如果改造成一个不间断切换就更好。对DSC的影响就更少了。

网友P:
方案不错。但中间继电器切换过程中,有个机械动作的延时。如果改造成一个不间断切换就更好。对DSC的影响就更少了。

网友Q(2006-02-16):
冗余性更高了,那是UPS的输出220和市电220的双输入,其实DCS自己也有电源冗余,北京和利时的就是这种,但是操作员站不是双冗余,只是UPS供电。这个方案很好!

网友R:
改造为蓄电池的多好啊

网友S:
好像是在工业控制计算机杂志上抄的吧!我读过哦!

网友T:
我经历过干扰,这种开关只能保障计算机和控制柜不受影响,但是对继电器柜这样的大负载一点用都没有.继电器常闭节电一有扰动就会跳掉。切换问题是首要问题。
不过一般来讲,DCS都自带冗余电源系统,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供电故障问题。

网友U:
感谢各位同仁对本人这篇文章的关注,本人从事仪控工作已有7年,现仍再从事这项工作,我们公司河南省世纪金源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刚改制不久的民营企业,有着30多年的历史,主要从事化肥、甲醇、尿素的生产,现在有十个岗位有DCS系统,双路供电是我们多次UPS坏导致停车后想出来的办法,在这之并不知道有别家成功的案例,为了避免兄弟企业重蹈覆则,特写与此,供大家参考,尽请各位同仁放心引用,这两年因为双路供电,为我们公司挽回不少经济损失,我的电话是13839768098  EMAIL:hbh_he@163.com,欢迎各位朋友与我交流,以便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V:
呵呵,闲来无事,我在实验室找来两个继电器,按上面所说接了个回路,计算机当负载,实践证明,能用,但影响是有的,在切换的瞬间,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压明显有所升高,只是时间很短,好像只有毫秒吧,呵呵,我又找来一个灯炮当负载,影响更为明显了,人眼就可以看到在切换过程中灯炮闪烁.
总之来说,好方法,能用!但好像不安全.

网友W:
  电源色换时品质不好,继电器切换不可用

网友X(2006-03-19):
电源冗余是DCS必备的!

浙大中控的DCS都是电源、主控制卡、通讯卡、I/O卡件都可以冗余的!

网友Y:
国产的DCS都是这样的,怎么还浙大中控,和利时,不要有倾向性吗!

网友Z:
现在对这个双电源已经有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各个厂家的解决方案基本上都是比较可靠。楼主所说的系统问题,只能说是比较少见,DCS的双路供电早都有了,且比较成熟

网友AA: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AB:
我现在在制药厂,计划上自动控制,但我对防腐的问题非常担心,
不知各位前辈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
553777082@qq.com

网友AC(2006-04-19):
你相当于加了一个切换装置,想问一下你的切换时间是多少?<=20ms? 能满足供电要求吗?

网友AD:
现阶段的UPS电源可以直截了当的无干扰切换,增加这个设备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AE: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毕业设计是关于DCS设计的
有谁知道我可以在那找到关于锅炉DCS系统设计的资料?谢谢1

网友AF:
那位有化工厂DCS的资料,谢谢
邮箱:lf0976@126.com

网友AG:
大家都说机械触点转换不可靠,有什么好的办法代替吗?谢谢大家的赐教!

网友AH:
现在各DCS厂家对双路冗余电源都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北京和利时,上海新华都解决得很好,冗余是DCS所必须的。

网友AI(2006-05-31):
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切换瞬间的电流???

网友AJ:
有没有考虑用   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价格不是很贵
               可以一路采用市电直接进DCS  一路是UPS

网友AK:
我们厂采用的是双UPS。
正常时为单台UPS在线供电,停电时为UPS电池供电.UPS故障时自动切换为旁路功能,与市电并联运行.加上空气开关切换,将此台UPS退出检修.然后投入另一台,此UPS由旁路转为在线。

网友AL:
各位,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我以前用过,但是在切换的过程中出了点问题,DCS系统倒是没有停,但工作站的微机停了,倒是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只是把工作站重新开机完事,但这个办法确实存在风险。我现在是这么做的:采用双UPS并列运行,各50%输出,有故障的UPS可以切出,切换的时间仅毫秒级,绝对安全,名牌的UPS 现在都有这个功能。各位不妨一试。

网友AM:
我们用的是冗余UPS供电

网友E:
艾!不知这套DCS是什么厂家的?还要用户自己想办发加继电器做切换?谗愧啊?能说一下是什么系统吗?版主!

网友AN:
下面引用由谗愧在 2006-6-21 13:34:00 发表的内容:
  艾!不知这套DCS是什么厂家的?还要用户自己想办发加继电器做切换?谗愧啊?能说一下是什么系统吗?版主!
--------------------------------------------------------------------------------------------
就鄙视这种人。本来是讨论技术问题的。非得扯到立场问题。
任何一个系统,不管是哪一家的,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记住:这是技术讨论区。
我觉得楼主的探索精神很好,这个方案我试验了一下。应该还不错的。之前有人推荐双电源转换开关,我觉得切换时间不合要求。
希望大家多多讨论,咱们中国的技术才能发展。窝里斗,么意思?

网友AN:
前面有人提到梅兰日兰的UPS,我觉得如果仅从选择UPS角度来说,那种功能的UPS还是很不错的。这是技术的发展与需求。
如果由不得我们选择那样的UPS,如何解决问题,就要靠我们的头脑。真心希望这样的探索能多一些。而不是坐吃外国人的技术。

网友AO:
我觉的你这种的设计思想好可以,但有如下问题,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海涵:
1,继电器的线圈有一个延迟滞后的时间.不知道这种误差对你现场运行有无影响?
2,假如你的继电器的开关因为某种原因,误动作或失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此时ups可能不会作用,应该考虑冗余系统;
3,其余,我觉的还好啊!

网友AP(2006-07-04):
继电器转换有时间差,DCS得失电会受到影响,不是最好的方法,控制精度高的部位和高危险性的控制不可采取,再说由于下雨导致停电,即使UPS有电也操作不了别的电气设备了.

网友AQ:
一般DCS系统均为双路供电的,只有部分设备和操作计算机为单路供电,有的厂家已经配备了切换装置,有的没有配备,采用UPS侧电源供电,楼主应该就是这类。对于此类切换装置,还需要考虑低电压的自动切换和切换闭锁功能。

网友AR(2006-08-06):
我们使用梅兰日兰系列和美国APC的UPS后备电源,好像没那么多的问题啊。

网友AS:
可靠性不高,楼主慢慢就会了解到的,建议继续改供电方案。

网友AT:
安全栅太贵了,有没有省钱的方法隔离现场的在板卡的干扰?

网友AU(2006-09-06):
如果改为2个中间继电器就更安全,我在电厂的DCS用过,切换时间没问题.

网友AV:
同是用两路市电A与B,其中B经UPS后形成供电回路C,A与C进电源切换装置。当A、B都正常时,电源切换装置在默认状态即由A路供DCS电源,而当A故障而B正常时,电源切换装置自动切入B路供DCS电源;当A、B都不正常时,电源切换装置切入B路供电状态,此时DCS用电是由UPS电池直供了。这样可最大限度地保证DCS的用电安全。

网友AW(2006-10-17):
我们也作过类似的改造

网友AX:
电源对于一个连续作业的工厂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水泥厂的也是这样,曾经出现过因为电源问题而导致电脑停机

网友AY:
这个构思很不错,我们公司也有过几次类似情况,但我也认为用JZT-44型中间继电器不安全,再生产一线我们发现JZT-44型中间继电器很容易触点间短路,尤其是有大电流时这个现象很普遍!

网友AZ:
我们用冗余UPS为DCS供电,可靠性应该很高,切换时间ms级,完全可以满足DCS的需要

网友BA(2006-11-21):
不错,我试一下

网友BB:
 2002年8月份,尿素DCS控制系统UPS出现故障,旁路供电,导致交流市电直接供电。但尿素装置在正常生产,不能停车以致于无法对UPS进行及时的维修,给生产造成极大隐患,8月份下旬的一天夜里雷雨交加导致全厂电器跳闸。但由于尿素DCS控制系统的UPS无法立即转入后备电池供电,DCS控制系统无法运行,各控制点温度、压力、液位等都无法显示,给整个装置的冲洗置换带来很大困难,导致部分管道由于冲洗不及时而堵塞,影响开车近三个多小时,从而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
有个疑问?
冲洗置换用的动力电从那里来呢?
你不会说合闸后过来的吧, 既然合闸, DCS为什么不能重新送电?

网友BC:
楼主的提议不错,可惜我现在不能去实验,但是我们用的也是2路,一路市电,一路UPS,UPS还不是冗余的,值得考虑,我顶

网友BD:
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BE:
敢想敢干真棒!

网友BF:
这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风险太高!!

网友BG:
计算机控制系统常用电路主页

软起动 DCS/配电箱 两地控制原理图
直接起动 DCS/配电箱 两地控制原理图
低压双电源切换电路图及元器件:(双路220VAC输入切换电路)
http://www.autoyx.com/dl/index.htm
元器件:
1.  K1空气开关      作用:给用户供电,并保护切换电路
2.  FLT1   220VAC滤波器   作用:减小因电路切换对用电路的影响
3.  J1   交流接触器(或大电流继电器) (2NO+2NC)   作用:电路切换用
4. SJ1   SJ2   继电器(线圈220VAC   带指示灯)   作用:A、B路电路的状态输出
5. 接线端子若干

网友BH:
  这个电源冗余方案很成熟  而且现场应用广泛

网友BI:
这种改造没有意义,为什么不去解决UPS本身的问题呢!为什么会经常损坏?是质量问题?还是使用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
不要因为汽车损坏了,去用毛驴来拉着.

网友BJ:
  支持一下

  遭了,我们公司的也是市电+一台UPS,看来该想点办法预备一下

网友BK:
串两个UPS电源应该不错吧,就是贵一点

网友BL(2006-12-21):
说的是,主要还是解决问题。

网友D:
DCS电源设计提高可靠性首先应从DCS系统电源设计开始,DCS系统电源就应该接受两路不同回路的220VAC电源,具体要求就是任一路电源故障均不能影响系统正常运行,DCS供电采用一路UP供电,一路采用市电,就能保证系统安全正常运行。关于DCS电源是否能同时接受两路不同相电源,国内三大DCS厂家和国外的DCS厂都能做到,但如果用户不作特别要求DCS厂家就可能不采用这种结构,我曾经只遇到过横河CS3000不能实现,后来与厂家协商通过日本公司改为双路电源才得以实现。

网友AL:
下面引用由水中花在 2006-6-12 8:39:00 发表的内容:
  各位,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我以前用过,但是在切换的过程中出了点问题,DCS系统倒是没有停,但工作站的微机…
--------------------------------------------------------------------------------------------
  各位大虾,水中花说的这个方法我试过,并且现在一直在用,已经两年了,绝对可靠,在用之前我反复试验过,一直没有问题,请各位试试,欢迎讨论。

网友BM(2007-02-07):
 严重支持凌霄天下观点!

网友BN:
方案不怎么的

网友BO:
两路市电切换出来的进UPS(单个),UPS 出线供电,这样的供电能够满足DCS的要求吗?

网友AW:
其实,我们厂大部分工业控制电源都是冗余的,一路厂用,一路UPS(常用).都设置自动切换回路.

网友BD:
具我所知,现在知名的UPS厂家都有故障自动切换功能,向山特和APC等在线式UPS。正常时是UPS供电,停市电时切换到电池供电,如果电池电耗尽,自动切换到旁路供电,这时UPS的专业人员可以对出现故障的部分进行在线维修,并不影响旁路供电,等修后好,在切换至正常状态。

网友BP:
DCS+PLC QQ群:13779528
欢迎大家来交流

网友BQ:
我厂使用的也是UPS冗余加市电对DCS供电,很少出现这种停电事故,不过楼主的这种探索精神值得学习,以后可真要多来学习一下!

网友BR(2007-05-28):
ups备电非常不错。现在好多电气设备都在应用,再说电源冗余是DCS必备的!

网友AT:
象这种情况确实不大安全,能保证转换时间小于系统的扫描时间(27ms)吗?如果能保证的话就可以,但是不用谁也不赶4冒这个风险.

网友BS(2007-07-11):
jzt-44 还是JZ7-44?

网友BT:
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BU(2007-08-15):
UP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BV:
用中继切换有动作时间间隔,有成型的双电源效果会更好,而且中继动作有时会吸合不好,而且如果双电源后有220VAC负载有可能造成交流负载掉电,建议用成型的双电源。

网友BW:
个人认为ups供电就挺好的,还有机房应该安装有空调,所以ups也不应该会经常烧毁的.

网友BX:
这个方案我们也用过

网友BH:
这样的技术比较成熟,完全能满足需要。

网友BY:
用市电和UPS双切换,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想用2套UPS,够成热备,大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BZ(2007-11-07):
继电器切换时间过长,大于开关电源的响应时间,至少会造成计算机重启,系统控制器也有可能会掉电。好像现在的系统供电很少有单回路的,设计也太业余了吧。

网友CA:
为了防止万一.我们买了UPS备件 息县可是我老家 哦.

网友CB(2008-11-24):
引用 网友X:
电源冗余是DCS必备的!

浙大中控的DCS都是电源、主控制卡、通讯卡、I/O卡件都可以冗余的!

          我公司用的就是
浙大控的JX-300X  DCS系统,电源 ,主控卡,通讯卡确实弄的冗余的。但是I/O卡(数据采卡)没有设成冗余了,因为如果I/O卡(数据采卡)设成冗成
好像没什么作用哦。。不可把某个测点的仪表信号弄2个,接到互为冗余的I/O卡(数据采卡)上吧?

网友CC(2009-05-09):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CD(2009-12-20):
交流220V,DCS冗余切换,这在很多厂已经很成熟了,我厂用的是施耐德切换装置,切换时间小于20ms,型号为:为LC1D80008M5,你那个是一种方法,但对DCS不行,DCS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