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两电机同步

楼主(2005-12-27):
我想搞一台探针批花机,就是把圆棒铣成六角形,棱形,四方形,以前是一台电机通过齿轮来实现主轴与批花刀同步控制,因为这种装制比较单一不灵活,只从看了日本野村机的主轴与副轴按比例同步(就是主轴2000转时副轴8000转副轴随主轴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各自转速可调转速比也可随意设定,同步位置高,主轴有分度功能,)我想让两台电机同步,转速比也可调,同步要求很高,不知怎么样实现,(我看到过两台变频器控两台电机的,但同步效果不好)请各位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用伺服电机来同步,定位精度有保证

网友B:
东方三源公司有一款MD-20-AX型两轴/三轴联运控制器,可完善解决以上问题。
有意电:13672788569
或浏览:http://www.sygk.cn

网友C:
可以选用C3驱动器,加配伺服电机,因为C3具有电子凸轮功能(内部包含),可以通过外加多轴运动控制卡进行控制,实现轴间的连动和插补(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具体的方案请与我联系.em368@emotioncon.com

网友D:
你好朋友,我在设计一个输送机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请告诉我一下,是如何实现的。我的EMAIL:wujingdong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