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电机要同步

楼主(2005-12-27):
我想搞一台探针批花机,就是把圆棒铣成六角形,棱形,四方形,以前是一台电机通过齿轮来实现主轴与批花刀同步控制,因为这种装制比较单一不灵活,只从看了日本野村机的主轴与副轴按比例同步(就是主轴2000转时副轴8000转副轴随主轴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各自转速可调转速比也可随意设定,同步位置高,主轴有分度功能,)我想让两台电机同步,转速比也可调,同步要求很高,不知怎么样实现,(我看到过两台变频器控两台电机的,但同步效果不好)请各位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ABB的MOTION CONTROL变频器。

网友B:
这样的系统还是用伺服控制吧

网友C:
你可以采用丹佛斯VLT5000加同步定位卡实现您的功能,保证没有问题,其中有电子齿轮的概念。同步比例可以随意设定,电机刚性好,
达到伺服性能。我用过在粗纱机的改造上,但一定要选用制动型的变频器。颜先生

楼主:
采用丹佛斯VLT5000加同步定位卡需要投入多少,伺服控制要什么样的系统,投入多少

网友C:
投入多少看你电机的功率是多少了。当然编码器是少不了的。
变频采用普通交流电机,还有看和谁的伺服比价了,和日本的比1.5-3KW优势不明显。超过4KW肯定要比伺服省,而且实现同步控制一点也不比伺服差,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你可以咨询。

网友C:
投入需要参考功率大小决定,4kw以上投资绝对要比伺服省,而且性能也不会亚于伺服。

网友D:
可以和我联系,我这边提供同步控制的整套方案!!!
如果有诚意,可以发需求到我的电子信箱:mornpin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