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数组操作

楼主(2005-12-27):
请问STEP7中的数组类型的数据,下标能通过变量来访问吗?就像C、PASCAL语言一样。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还是不屑于回答?

网友A:
不可以,其实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假设在DB1的第一个字节建立一个含有5个元素的整型数组,那么第一个元素就是db1.dbw0,第二个元素就是db1.dbw2……第五个元素就是db1.dbw8

网友B:
AB的PLC 是可以的.
用数组变量,是不是要做物料跟踪啊?

楼主:
谢谢!其实是做与变频器的通讯,各条命令的格式都差不多,只是命令代码不一样,我是想定义一个2维数组,比如说A[1][1]-A[1][7]放运行命令的数据,A[2][1]-A[2][7]放停止命令的数据,发送数据时只要用一个循环把A[命令码][i]送到缓冲区就行了。以前作单片机用C编程可以这么作,现在用PLC不熟悉,所以才来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