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作如何控制?

楼主(2005-12-27):
我有一个物体要控制其动作
1,行程4cm,牵引力>2kg,物体重量10kg左右,平行导轨推动。
2,失电后回复到原位
3,动作不能过于剧烈,并且要绝对可靠

为什么不使用电磁铁,以前我使用过多种电磁铁,但是有以下问题
1,动作不可靠,调节电磁铁弹簧,因为动作不能过于剧烈(就算不考虑它)经常发生能吸合到位,复位时出现问题了,复位一调好,吸合又吸合不到位了,就算是调好了,由于天气的冷热,运动的阻尼系数一变又不正常了。
2,由于吸合的时间比较长,导致线圈时有烧毁。
3,电磁铁撞击动作激烈,这里要求到位精度不超过0.1mm,

哪位大侠能不能提个建议啊,或有什么产品给我啊

网友A:
    你有没想过去试用线杆或者皮带直线驱动器,再配上伺服或者进步电机驱动定位,达到你的要求应该没有问题。

   另外用气缸能达到你的要求吗?你是两点定位还是多点定位呢?用气缸比较经济一点。

   QQ:190183988

楼主:
其实只有两点,一个工作点,一个原位点

可是我设备上没有气源啊,
线杆或者皮带直线驱动器是怎么工作的,
停电后能回复原位吗?(因为里面是放射物质,回原位后不会泄漏)

网友B:
电缸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A:
    方案:
    用无杆气缸,加一个储气罐,停电或者停机,储气罐里面的气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让系统返回你需要的那个点。 速度有无要求呢?可以调节气流阀,控制系统速度.

网友C:
买个UPS,然后再加一个掉电检测, 失电时候让UPS供电驱动电机回到原位.

网友D:
记得高中物理实验里有个用小车的一端拴砝码求加速度的文章吧,回零时用一个重量大于2kg的重物应该可靠吧,除非地球引力哪天消失了:)当然工作时的动力需要大于4kg了,这个不知道用什么的好。两端都用弹簧或橡皮垫圈缓冲来减轻撞击,工作位置用硬碰硬,精度我想能满足

网友E:
速度要求多少啊?电机+丝杠可以接受吗?两端加位置传感器

网友F:
用电气缸来完成:定位精度0.02mm,行程50mm,不需要程序,只要输入你要跑的点就可以了!

网友G:
胡家说得对呀,用一个大于2KG重物断电复位,工作用一个小伺服带减速机加齿轮齿条,或者同步带,结构应该不复杂。而且绝对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