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下载不了,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05-12-27):
大家好,用的是s7-400PLC搭的实验台。cpu414-2DP,每次下载的时候都会出现下面的提示而不能下载:online:no other actice partner can be found。查看帮助文件结果是:To Correct or Avoid Error:

?Check the connecting cables and that the connection to the network is in order.

?Check the PLC for power failure.

前几天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当时用CPU上的MRES复位了一下CPU,后就可以下载了。昨天再用又出现了同样问题,再复位也不管用。将CPU由STOP模式变到RUN模式时COU上的故障指示灯EXTF闪烁几下就不闪了。

还有每次打开电源模块的电源开关时模拟输入的第一和第二个指示灯都会闪几下。

刚装上S7400时没有任何外部接线也可以下载程序到cpu,这次把外部所有接线都去掉还是会出现同样问题。

问题:1)如何解决上面出现的问题

2)下载程序到CPU必须先接好线吗?

3)MRES按的次数多了会不会对硬件有损害?

超级菜鸟刚买回来硬件就被泼冷水,请各位前辈一定帮忙解答:)

网友A:
1:检查电缆连接和pg/pc中的通讯设置
2:只需要连接电源就可以了
3:eprom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频繁清除肯定有影响。但是不会有太大的损坏。

楼主:
现在通讯设置和CPU的通讯参数都是一样的啊(187.5),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另外在set PG/PC interface里面做了CP5611(MPI)的测试,结果也正常啊。但还是有同样的的问题。晕死
还有EXTF红灯会闪烁一下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