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其动作

楼主(2005-12-27):
   我有一个物体要控制其动作
1,行程4cm,物体重量8kg左右,平行滑动导轨推动。
2,停电后必须回复到原位
3,工作位的工作时间>80%,
4,动作不能过于剧烈,并且要绝对可靠

为什么不使用电磁铁,以前我使用过多种电磁铁,但是有以下问题
1,动作不可靠,调节电磁铁弹簧,因为动作不能过于剧烈(就算不考虑它)经常发生能吸合到位,复位时出现问题了,复位一调好,吸合又吸合不到位了,就算是调好了,由于天气的冷热,运动的阻尼系数一变又不正常了。
2,由于吸合的时间比较长,导致线圈时有烧毁。
3,电磁铁撞击动作激烈,这里要求到位精度不超过0.1mm,

哪位大侠能不能提个建议啊,或有什么产品给我啊

网友A:
能否考虑采用液压加行程限位来实现?

楼主:
现在我设备上没有气和液压装置,并且一定要停电后复位
(内部是放射源,回复到原位才不会泄漏)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啊
期待中.............

楼主:
是否有单个的,带液压或气压的装置,只是不知道复位如何解决

网友B:
仃电后复位,可不可以单独加个后备电源作为动力源。
用继电装置在失电以后,启动备用电源使其复位。

楼主:
我怕这样复杂啊,失电后一旦动作失灵,后果很严重啊

网友C:
其实用气缸就能实现了,控制气缸的电磁阀得电动作,失电后复位。加一个气原不是很困难吧。

网友D:
换个结构:放射源不要动,定位精度和撞击就不用考虑了;用电磁铁吸合带动窗口闸门(不怕撞),闸门的回位靠自重或者用重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