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怪!怪!40W的灯泡发白光?

楼主(2005-12-27):
大家好!小弟初入行业,有问题请都:
昨天我听说附近有一家火锅店,里面的灯泡在一个时间都发白光,有点吓人.
请问是什么原因?(灯泡都是40W的)

网友A:
具体没有看到您说的白光,估计是由于电压波动引起的。

网友B:
电压高了呗~

网友C:
零线带电的现象也是这样的,相当于380V电压,但一会儿就烧了

楼主:
不是吧大哥,是220V的电压呀,别的地方不是这个样子,就那个店子是这样的,它的旁边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没有380V这个说法呀!

网友D:
一切皆有可能!哈哈。。。经过:-)

楼主: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高手知道呀?

网友E:
肯定是电压高了!

网友F:
我觉的是不是他们有个设备不正常,当使用不正常设备的时候影响电源电压,导致电灯发白?只是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G:
听说的不一定是事实!!!

网友C:
那你今天晚上去看看还会发白光吗,呵呵!!
随便带上万用表啊!!

网友F:
闹鬼:))))一般电视剧里鬼出现的时候电灯都会不正常的,据说是磁场感应:)))开个小玩笑轻松一下!请不要介意

网友H:
赶紧检查一下电源零线.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很危险的.会造成部分单相用电设备烧毁.

网友I:
支持"流氓海豚"

网友J:
肯定是电压高了,同意上边的说法,检查零线,有时零线搭到另一相线上就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K:
楼主,灯泡有全部烧掉?

楼主:
我总结一下,上面的回答:
可能有两个:
一.电压在不是220V的情况下会产生上面的情况
二.有用电设备不正常,也会产生上面的情况
可惜当时我不在,如果我在的话,有一个万用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绝对不可能是零线反搭到相线上去了.

网友H:
无名先生:您别总结了,电源零已经接触不好,造成中性点位移.使单相电压升高.
真为您着急.

网友L:
绝对是供电回路零线接触不良

网友D:
你们争论的真有意思,哈哈!笑死我了~~~~同意海TUN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