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INTOUCH中添加水晶报表控件后ReportSource的格式

楼主(2005-12-27):
在INTOUCH中使用水晶报表控件求助
因为INTOUCH中不支持VBA,所以下列VBA的程序
    connstr =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g:\intouch.mdb;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
    conn.ConnectionString = connstr
    conn.Open
    conn.CursorLocation = adUseClient
    rs.Open "0", conn, adOpenKeyset, adLockReadOnly
  Set oRpt = oApp.OpenReport("G:\Report2.rpt", 1)
  oRpt.Database.SetDataSource rs
  oRpt.ReadRecords
CRViewer91.ReportSource = oRpt
CRViewer91.ViewReport
在INTOUCH中怎么实现???
特别是指定控件的ReportSource,怎么做?
研究了好几天,也没有想明白,怎么用,希望大家能给讲讲,多谢
QQ:282468222
EMAIL:pengzhe1113@163.com联系,欢迎大家交流
最好给个实例看看,

网友A:
所有的 ActiveX 控件都具有与之关联的属性、方法和事件。您可以将 ActiveX 属性与相应数据类型的标记名关联起来。您可以通过 InTouch QuickScript 函数执行 ActiveX 方法。您可以将 ActiveX 事件与事件发生时执行的“ActiveX 事件脚本”关联起来。换句话说,您可以使用 InTouch QuickScript 函数来处理控件事件、调用控件方法和控件属性。 在运行时,您在 WindowMaker 中定义的标记名和 QuickScript 将控制 ActiveX 控件的行为。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是我有很多不明白之处
connstr =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g:\intouch.mdb;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
可以定义成一个消息型
但是
    conn.ConnectionString = connstr
    conn.Open
    conn.CursorLocation = adUseClient
    rs.Open "0", conn, adOpenKeyset, adLockReadOnly
  Set oRpt = oApp.OpenReport("G:\Report2.rpt", 1)
  oRpt.Database.SetDataSource rs
  oRpt.ReadRecords
中conn在VB中的定义为
  Dim oApp As New CRAXDRT.Application
  Dim oRpt As CRAXDRT.Report
在INTOUCH中怎么定义这种数据库的连接对象?这个是我的难点所在
换句话说,CRViewer91.ReportSource = oRpt中的oRpt的属性怎么定义?
这一点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B:
Dim oApp As New CRAXDRT.Application
  Dim oRpt As CRAXDRT.Report
就不需要了,因为您插入控件后,系统就相应的定义了一个新的对象,可以直接访问这个对象的属性和方法。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CRViewer91.ReportSource = oRpt(oRpt怎么定义?)
CRViewer91.ViewReport
希望大家能给个例子看看,多谢!

网友C(2006-12-31):
我也有相同的疑惑,请斑竹指教,我的mail:pjha123@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