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楼主(2005-12-27):
我选用的是DOPA57CSTD触摸屏,为什么第一次连接PC机需要我安装@vis on s3c2410x,急求,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是因为在软件安装时人机的驱动程序没有正常安装,系统找到新的硬件,你可以给我你的邮箱地址,我给你一个文档,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处理方法。

网友B:
谢谢您,我已经处理好了,因为软件有点问题,不过同样谢谢!!!

网友C(2008-07-1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想想问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小弟我也想学习一下望不吝赐教taodacyj@yahoo.cn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是因为在软件安装时人机的驱动程序没有正常安装,系统找到新的硬件,你可以给我你的邮箱地址,我给你一个文档,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处理方法。

小弟,不是很明白,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zhang888bin@126.com

网友F:
小弟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大哥给我一个文档,邮箱是  xbh88xbh@yahoo.com.cn

谢谢!

网友G(2011-03-04):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是因为在软件安装时人机的驱动程序没有正常安装,系统找到新的硬件,你可以给我你的邮箱地址,我给你一个文档,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处理方法。

大哥也给我发一个吧,我的系统是win7的,先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是因为在软件安装时人机的驱动程序没有正常安装,系统找到新的硬件,你可以给我你的邮箱地址,我给你一个文档,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处理方法。

我的邮箱是zhttyooo@163.com

网友H(2011-12-12):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在软件安装时人机的驱动程序没有正常安装,系统找到新的硬件,你可以给我你的邮箱地址,我给你一个文档,里面有比较详细的处理方法。

你好,兄弟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也发一份,我的是win7系统的,就是怎么搞都不行,我的邮箱是84826979@qq.com

网友I(2012-12-29):
你好,兄弟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也发一份,我的是win7系统的,就是怎么搞都不行,我的邮箱是125354812@qq.com

多谢了!!!

网友J:
楼主的标题让人看不明白啊,下次一定要醒目一些,这样论坛里的高手朋友们才能帮忙!

网友K(2018-05-08):
回复内容: 对:xiaodao25你好,兄弟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也发一份,我的是win7系统...内容的回复! 我是win7的 驱动装不起来 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