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05-12-27):
各位师傅好
  我有一台步进电机,由于维修时失误,把线号(本来出线有分A1.A2  B1.B2  C1.C2的)搞混了.小第技术差,找不到测量方法.所以来求助各位师傅 帮忙想想办法  先谢了  !!!

网友A:
(1)首先将各个出线头全部分开
(2)用万用表电组挡测量各线头的电阻值.
(3)按楼主叙述,电机有6个线头,且分ABC,因此初步判断此为3相步进,
只有2个线头间的电阻值较低
(4)将"线头间的电阻值较低"的线头分为一组,这样可以得到3组线圈
(5)将3组线圈标记为第"1,2,3"组,然后分别将线头接入原驱动器的ABC.
(6)使电机运行,如果运转方向与要求方向相同,OK了
(7)如果运转方向与要求方向相反,则将3组线圈中2组互换一次,再运行,应该就可以了.
(8)此方法是针对3相反应式步进的,先用这种方法试试看

楼主:
谢谢 hkmaple
   A B C 三组还可再分1.2吗??
    比如A 组(A1 A2)  各组的接线应该有 + - 要求吧

网友B:
+与-不太可能量出来,只能根据电机转动情况开看了.

网友C:
一般,出线颜色会有不同,从而区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