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过立体仓库的请进

楼主(2005-12-27):
请教一下有谁搞过立体仓库的设计,对定位和机械手的控制具体怎么控制可以讨论一下吗?还有就是人机界面的控制,谢谢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定位的精度是和你的货物体积有参考的.
一般来说运送机构采用编码器就可以满足你的控制要求,
再加上一些光电和机械的连锁和陷位开关,就可以了.
人机一般采用视频跟踪效果

网友B(2008-06-13):
   1、对于远距离的精确定位使用编码器会造成累计误差,这是由机械的特性引起的。需要与其他的方式辅助进行精确定位。

  2、对于机械手本身的控制,如果要求的精度较高(例如小于1mm),使用光电控制会有较大的误差,使用编码器也许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3、人机界面可以使用监控组态软件做操作以及监控,同时可以将摄像头的视频传输到database,作为组态监控系统内的一个控件,比较容易的实现视频监测。

网友C:
请问哪位有堆垛机定位和三个方向运行的程序啊,急,请各们帮忙

网友D(2009-01-05):
前后行驶的控制现采用的较多是激光测距传感器(Laser Sensor) 我们用的是德国劳易测的(感觉不是怎么太好)

其原理就是传感器本体安装于堆垛机机上巷道的另一端有一个反射板,堆垛机前进后退时向反光板射出光电的

数据来分析定位。

网友E(2009-11-24):
前后行驶和上升下降得用编码器和开关配合使用也可以。想定位准一些都采用激光测距传感器我们用的是SICK的。

网友F(2009-12-27):
堆垛机激光测距定位在有些情况也不是很适合的,首先要考虑巷道结构

网友G(2010-10-19):
PLC编程,伺服,FANUC机器人编程接私活,南京QQ1271065653;zidonghuajianzhi@163.com

网友H(2012-03-23):
杭州杭可精密仪器有限公司诚招自动化物流行业相关工作经验的机械、电气资深工程师,有意向可联系

公司网站:www.hrif.net

联系电话:83873719 汤小姐

简历可投递至邮箱:chr_tanghaiya@163.com

网友I(2012-08-03):
您好!这位先生:我公司是编码电缆位移传感器生产厂家,该技术应用于立体仓库中,较好地解决了自动仓库堆垛机的自动定位问题,提高了立体仓库堆垛机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定位精度和稳定性,解决了长期以来由于外在环境因素引起的立体仓库系统的误差问题。解决了RFID、条形码、激光等技术应用过程中的不稳定性问题。如您有进一步了解它的应用和特点,请与我联系。武汉微码科技有限公司 谢新澄(小姐) 电话:13297044483

网友I:
对:leo44156关于堆垛机激光测距定位在有些情况也不是很适合的,首先要考虑巷道结构 内容的回复:

这位先生:您对堆垛机定位是有研究的,我司是编码电缆位移传感器生产厂家,该技术应用于立体仓库中,较好地解决了自动仓库堆垛机的自动定位问题,提高了立体仓库堆垛机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定位精度和稳定性,解决了长期以来由于外在环境因素引起的立体仓库系统的误差问题。解决了RFID、条形码、激光等技术应用过程中的不稳定性问题。如您有进一步了解它的应用和特点,请与我联系。武汉微码科技有限公司 谢新澄(小姐) 电话:13297044483

网友J(2013-04-03):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在做立体库!

网友K(2018-10-23):
高科技仓库学习一下

网友L(2018-12-20):
 我这边可以做仿真,动画或场景互动均可,应用于投标展示或可视化,性价比高  北京灵思图

网友M(2019-05-26):
对: chinakorea 前后行驶的控制现采用的较多是激光测距传感器(Laser... 内容的回复!但是使用激光测距的对机械稳定性的要求是比较高,虽然不会受环境温度的影响,如果机械状态不稳定对于定位也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