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单相电度表可以测量三相电么?

楼主(2005-12-27):
求助:请问单相电度表可以测量三相电么?如果可以,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当然可以,型号没有特别的要求,接线方式要按照标准的单相测三相的线路来接。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不过测出来还要乘一个系数3,因为是三相吗!
嘿嘿嘿嘿

网友C:
可以,用三块单相电度表分别测量三相,如果三相电流过大可加电流互感器。型号没有特别的要求。

网友D:
单相电度表和三相电度表是有区别的,因为电度表的电压线圈电压不一样,使用单相电度表测3相可以,但是一定要2个单相电度表以上,三个当然可以。3个和2个接线基本相同,3个表只要把电度表进线3接成y接地,2个表只要把电度表进线3串连接即可。注意2个表只能用在3相电流平衡的环境,2个表相当于3相2线表。

网友E:
当然可以了,用三个就行了,实际上三相的电度表就是三个单相电度表合起来的表

网友F:
当然可以,这要看你是采用三相三线还是三相四线计量,不同接线方式对表参数要求不同.

网友G:
在三相电流比较平衡的情况下,可以计量三相电路,度数乘以3.如果有单相用电应该接在有电表的那一相 上.

网友H(2006-09-18):
可以啊!平衡时可以用一个,不平衡时要用三个(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