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300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5-12-27):
我用300按如下的步骤做了一个简单的程序:
1:创建一个共享的数据块:DB1
建立变量 Name: T
Type:INT
Initial Value:0
2:在Symbols中也定义了DB1
3:在OB1中做了一个简单MOVE程序
A I0.0
JNB -001
L 0
T “db1”.t DB1.DBW2
-001:NOP 0
4:用PLCSIM软件下载监控时,程序能运行,但我闭合I0.0时,就出现SF指示灯亮。
5:我把I0.0除掉,直接用MOVE指令,把0送给DB1.DBW2时,当下载监控时,程序就不运行了。直接就出现SF指示灯亮!
为何出现如上故障情况,请高手明示!
如果我把0送给DB1.DBW2时,那程序如何处理??

网友A:
请注意你程序中关于跳转标号的定义
跳转标号的首字符必须是字母,而你是以-号开头,能不出错吗?

楼主:
TO:drluqi:
为了书写方便,程序我是由LAD转换STL的
程序是没问题的
但转化LAD时能运行的

网友B:
下载数据块DB1

网友C:
靠,我试了一下好像是有问题!

网友D:
从您的描述看,估计是由于您访问的db1在plc中不存在,可以把db1下载一下试试。

网友E:
呵,肯定是DB1没下载

网友C:
to "激情燃烧" DB是肯定下载了
当下载到仿真PLC后,STOP模式下是,SF的就亮了
真奇怪!!

网友D:
可以先把仿真plc复位,重新下载。估计是错误没有清除。

楼主:
原因找到了:DB1没下载
当我下载DB1后,再监控,SF消除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F(2008-11-28):
碰到这样的问题,最好在线监控一下缓存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