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 MOVP 指令的含义.谢谢

楼主(2005-12-27):
(无正文)

楼主:
我查手册也没有查到.是在一个应用的程序里的.是传送什么?P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在上沿脉冲传送数据

楼主:
请解释一下.谢谢.是模拟的连续传送吗?

网友B:
脉冲执行性传输指令FX编程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C:
movp指令是指:当使能条件有"off-on"变化的时候执行数据传送功能,区别于mov指令的在于:mov指令只要在使能条件为on,就执行数据传送.

楼主:
是不管状态大小如何.连续传送吗?我在手册上没查到.谢谢

网友C:
movp的使能条件是个离散量(bool),哪有大小之分?你用的是什麽PLC?

网友D:
同意二楼的看法

网友E:
是脉冲传送,不是连续传送。tomy123的解释比较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请解释一下 MOVP K55 D500的意思?谢谢.

网友E:
当出现由低电平到高电平时,指令执行一个脉冲周期,把K55传送到D500寄存器中。

楼主:
谢谢.有点明白了.

网友:
"mov d100 z"是什么意思啊?教材上没有找到.

网友F:
"mov d100 z"应当跟上面提到的MOVP K55 D500差不多。
Z是变址寄存器(数据寄存器的一种),FX2N中的编号是Z0~Z7(无Z100),没有编号时,可能是指Z0。
我手上仅有一本使用手册,不知理解是否对。

楼主:
肯定不一样.K55是数据.d100是数据寄存器.mov是条件传送.MOVP不知道.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多谢.

网友G:
上面的兄弟不是告诉你了吗!!!!!

网友H:
TO 大家是朋友
MOV指令前面条件逻辑结果为ON是数据连续传送,前面条件逻辑结果为OFF状态时停止传送.
MOVP指令前面条件逻辑结果为ON时数据不传送,为OFF时数据也不传送,当前面条件逻辑结果为OFF到ON状态变化时传送数据,有几次这样的变化就传送几次数据.OK,明白了是吧,其实楼上几位已经说的够明白了.

网友I:
谢谢各位,我也在找这个问题。

网友J:
三菱指令后加P为脉冲执行方式,加D为32位方式。如MOVP,这个指令是在执行条件成立时,只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有效,从而保证指令单次执行,而不是在执行条件成立时每周期执行一次。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我明白了.用上升或下降沿指令配合MOV指令和MOVP指令结果一样.

网友K(2006-03-02):
hdss说得对

网友L:
脉冲条件检测

网友M:
这个是最基本的,应该好好看懂手册,连我都知道啊

网友N:
看手册要仔细看啊..............

网友O:
一般书上都有的

网友P(2009-02-22):
32位指令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Q:
16位指令,用2进制表示一个最大的数字是0111  1111  1111  1111(第一位是正负符号位),相当于10进制的32767。

如果需要表示的数字超过以上范围,就必须用32位指令。

网友R:
32位指令是指每次执行的指令是2个字.或者说是4个字节

网友S:
传送指令的微分执行吗

网友T:
脉冲边沿触发的传送数据指令,在脉冲沿(分为上升沿和下降沿)出现时执行mov数据传送指令,只是该指令只在一个梯形图程序扫描周期内有效,要比条件触点直接启动的无脉冲数据传送指令更可靠

网友U:
             P代表脉冲执行型

网友V:
用个仿真软件试下就能看到效果是什么样了

网友W:
仅在触发条件满足时,上升沿周期进行一次数据传送

网友X:
0-1的一个传送eeeeee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