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5-12-27):
首先要容许我自我BS一下,然后来问我的问题:
什么叫励磁?
关于同步电机的励磁,有哪几种方式?
接下来就是同步电机控制过程当中,各家生产伺服控制的,都来说说你们励磁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问题更新:
同步电机(除永磁同步电机)的励磁,须在转子侧加装励磁装置;对于此类同步电机的调速,同步电机控制器的励磁部分是怎么来实现的?

网友:
刘严厉,刘岩利,呼唤刘岩利~~~~~~~~~~~~

网友:
所谓励磁,就是用电流来产生磁场

网友:
对亚对亚,还有呢?
对于无刷的同步电机,控制器是如何来实现励磁的???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我还真不清楚

网友(2006-04-24):
请查张加胜主编<<交流调速系统>>(石油大学出版社)

网友A:
对于无刷的同步电机,控制器不需励磁,定子磁场由永磁铁(磁钢)产生。
对于大型直流电机,励磁是由励磁线圈产生,此时励磁受驱动器控制。一般由可控整流桥控制电压或电流。对于同一电枢电压,降低励磁会增加转速,同时力矩减小,叫“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