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11S求教

楼主(2005-12-27):
请教各位大侠:
富士P11S7.5KW上电显示OC3无法复位!确认为主板坏!请问主板的哪部分器件坏?急盼各位大侠回复!再此先谢过!

网友A:
主板还修什么啊,主板没有办法修的,换个新的吧,我公司有新的原装的富士主板,价格优惠请联系:
QQ:15487343
E-mail:tlfzfglasses@hotmail.com

网友B:
顺着线路上嘛

网友C:
我可以帮你修好,我经常修主板,别人都认为修变频器只修开关电源,只要是主板坏了,他们一般都没兴趣修了,我喜欢主板坏的。我可以帮你修好。020--35542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