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的PID控制

楼主(2005-12-27):
各位高手:小弟我要用ABBS510变频器控制恒压供水,请教PID的调试过程及注意事项?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8883
另外注意压力反馈的量程转换。

楼主: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什么意思啊?

网友B:
顾名思义啊

楼主:
什么是前高后低4比1啊?

网友C:
看说明书就行了啊。

楼主:
不太懂才来请教啊,因为以前没做过。

楼主:
 TO 亦飞:小弟我要用ABBS510变频器控制恒压供水,请教PID的调试过程及注意事项?我已经说了用ABBS510变频器控制,你怎么还来张贴你的广告啊?

网友B:
你随便找本过程控制的书就有讲PID调解的,总的来说先调P参数再调I参数,必要时再加D参数。

网友B:
你所说的“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无非是指控制系统中PID控制指标问题,控制理论方面的书对这种二次系统的控制有详细地说明。

楼主:
我在书上看到的都是在频域的分析,理论和实践联系不起来啊!在现实中要调节的就是一个仪表的参数,只要参数设置合适就行。而在书上全是在什么幅频特性、相频特性的,怎么联系起来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B:
我记得自动控制理论讲二阶响应的时候是说的时域里的指标啊,无非是超调量,上升时间,稳定时间,误差带等等了。

楼主:
学是一回事,用又是一回事。联系不起来啊!

网友D:
   在我们 国家实际上用变频器自带的菜单PID还很少一般是采用加仪表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给变频器,,,实际上ABB之类的变频器自带有PID调节功能,向PLC之类的东西都可以省掉的。

网友D:
ZyG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型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观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等功能可用于生活,消防,或者生活消防合用等,有多种运行方式可供选择,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已应用于200多个工程,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系列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一般的供水系统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压力表量程低,比PLC成本而且更直观,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3或4线制4-20MA输入,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常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

楼主:
有实用的东东吗?

网友E:
先好好看手册,然后把你的问题集中起来,打ABB技术支持热线吧!01058217766,但如果你什么都不想看,单纯在这里是给你讲不清楚的!

楼主:
谢谢!偶会好好看的!

网友F:
很好用的你查看40的参数我作了N个恒压供水工程觉得ABB不错

网友G:
很智能好用的,你先把相应参数选好,确定给定与输出的相关量,然后最好也观察下电机转数对压力的影响效力,再就是先把比例设小积分设大,然后先调比例再调积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H(2006-02-16):
通常推荐用户使用缺省值和缺省连接,这样调试就特别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