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组态各个量解释?请帮下!

楼主(2005-12-27):
在ABB组态里这些代表什么?
BOOL
INT
DINT
UDINT
REAL
TIME
DT
BYTE
WORD
DWORD
无知道小辈向各位大师请教!!谢谢!

网友A:
  这些是变量的数据类型。
布尔,整形,双整形,无符号双整形,实型,时间,日期,字节,
字,双字。
  它们所占用字节的位是不同的。例如:布尔:是 0,1,

 整形:是16位的,等等。

楼主:
谢谢兄弟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