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300 200通讯

楼主(2005-12-27):
请问s7300和200通讯,能不能直接用200上的port
如果不行,用EM277和300组DP的时候,300里怎么组态,插入的硬件在哪里找,插在第几个槽上?

网友A:
能直接用200上的port进行mpi通讯
用EM277和300组DP的时候,300里通过导入277的gsd文件来插入.直接插在dp总线上,不时插在槽中.

楼主:
现在有两个上位机
一个s7300
两个200
不用EM277
具体应该怎么联?
上位机和300应该是用5611和MPI线就行了
300和200间用什么线?

网友A:
300和200间也用MPI线就行了,需要在300中编写通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