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变电站供电问题。 谢谢

楼主(2005-12-27):
最近,有几道考试题不明白,求大家帮忙,(有关变电站运行) 多谢
1,系统并列的条件 1( ) 2( ) 3( )。
2,10KV及以下线路开关掉闸的处理规定。
3, 对有载调压装置的检查项目有哪些?
4, 变电站发生哪些情况,应将主变立即切除?

网友A:
还是查书吧.标准答案很难给出.特别是规章制度

网友B:
系统并列的条件,频率,电压,相位,相序(施工时已核过相一般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