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请教:关于如何计算静态秤和皮带秤称重误差

楼主(2005-12-27):
我想请教各位大虾:静态称和皮带称的误差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指调速皮带秤的静态校验和动态校验?

楼主:
不是,是那种有三个传感器的静态称和皮带称,

网友B:
你用的是那个牌子的皮带称!

楼主:
我用的是国产的,麻烦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当量精度,系统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