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模块的硬件诊断功能

楼主(2005-12-27):
大家好:我做的一个系统中,要实现对输入输出模块的的故障报警功能(既模块上的点、或者模块坏时要求报警),能不能实现该功能?若能实现,该怎么作,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200中有每个模块的标志寄存器,通过判断状态既可以知道模块的报警、通道的好坏等等很多信息。

楼主:
我用的是300和400的,不知道用OB82好不好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呀

楼主: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今天把我提出的问题解决一下
在OB82中使用一下程序:
    L     #OB82_FLT_ID
      L     B#16#42
      ==I
      =     DB6.DBX    0.2
      L     #OB82_IO_FLAG
      L     B#16#54
      ==I
      =     DB6.DBX    0.0
      L     #OB82_IO_FLAG
      L     B#16#55
      ==I
      =     DB6.DBX    0.1
      L     #OB82_MDL_ADDR
      L     W#16#0
      ==I
      =     DB6.DBX    1.0
      L     #OB82_MDL_ADDR
      L     W#16#A
      ==I
      =     DB6.DBX    2.0
      L     #OB82_MDL_ADDR
      L     W#16#110
      ==I
      =     DB6.DBX    2.3
      A     DB6.DBX    0.0
      A     DB6.DBX    1.0
      =     DB6.DBX    3.0
      A     DB6.DBX    0.1
      A     DB6.DBX    1.0
      =     DB6.DBX    4.0
      A     DB6.DBX    0.0
      A     DB6.DBX    2.0
      =     DB6.DBX    5.0
      A     DB6.DBX    0.1
      A     DB6.DBX    2.0
      =     DB6.DBX    5.4
故障信号为:3.0、4.0、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