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故障

楼主(2005-12-27):
9KW真空泵电机启动,三角接触器吸住,但是过了8s后,星型接触器没有吸上去,过载开关自动断开,但是三角接触器还是吸住,没有恢复正常,这时只有用螺丝刀捅击几下触点,触点才能弹回来。
请问这是那个地方的问题,这只是有时发生,不是经常。

网友A:
把主电源断开,只接上控制电源,看看接触器的动作情况,就能知道是时间继电器等器件坏了或哪根控制线松了造成的。

网友B:
查查互锁部分的线。

网友C:
换个接触器.

网友D:
把那个吸住的接触器换掉

网友E:
擦擦铁心上的油泥.

网友F:
 9KW真空泵电机启动,三角接触器吸住,但是过了8s后,星型接触器没有吸上去,过载开关自动断开是星三角启动
怎么是先吸三角接触器呢/应该是星型接触器吧,还有按常理说9KW的电动机可以不用降压启动呀!
这时只有用螺丝刀捅击几下触点,触点才能弹回来。
这有可能是接触器的机械问题。

网友G:
要先吸合星形的,过几秒后再吸合三角形的

网友H(2006-01-26):
还是查一下二次线

网友I(2007-07-17):
是接触器卡住了,或是触点粘连

网友I:
更换一个新的

网友J(2009-01-11):
6.7楼上的他是三角起动然后转星形高速运转..三角接触器还是吸住是以前有过过流.三角接触器触点粘住造成铁心弹簧作用力小于触点粘住力而不能释放

时间继电器无法完成它门之间的转换

建议换触点或更换接触器最好换大一点的

网友K:
是接触器卡住了,或是触点粘连

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接触器卡住了,或是触点粘连

网友L:
1、触点粘连;

2、机械卡住;

3、控制电路故障;

4、接触器铁心有剩磁。

网友M:
引用 网友L:

1、触点粘连;

2、机械卡住;

3、控制电路故障;

4、接触器铁心有剩磁。

网友N:
建议换触点或更换接触器最好换大一点的

网友O:
9KW电机带满负载起动.要星三角起动.但是是星型接触器先吸合.然后是三角形的.你说的是三角形接触器吸合后.星形没复位吧.那是你接触器星形的用的太小起动电流太大..触点粘住了一点.9KW的电机满载起动星形接触器要用18A 的.国产的要25A的

网友P:
检查角型接触器的机械部分是否正常,在检查控制线

网友Q:
看了这么多回帖, 还是一楼说的能解决实际问题,另:17楼,星形没有复位的话,请看回忆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相间短路!!!

网友R:
从作者表述看,应是接触器故障:剩磁大,或触头粘连,或转动机械部分犯卡。从安全角度看,换个接触器是上策。

网友S:
 星三角启动首先起动的是星接触器啊。

你的这个原因是应该换个40A的交流接触器就没有问题了。而且3个都换成40A的才好啊。

网友T:
这是几年前提的问题了,不知后来发现问题的根源没有。

但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是 三角接触器 先动作。 11楼  wang8237  说“三角起动然后转星形高速运转"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T:
是不是要缩短电机的启动时间啊

网友U:
你的星型接触器有故障,换一个哦

网友V:
接触器触点粘连了,三个都要看,早没坏的现在也坏了。看看好。该换就换。

查线路,【把电机接线拆下,星接触器上的连接线拆下(以免短路烧坏接触器 触点)】动作正常了再把连接线和电机线接上试机。

网友W:
星三角启动首先起动的是星接触器啊。你检查你角形接触器的短路环是不是开路了。有剩磁。是不是一起动就是角形接触器就上了。如果是就换一个就行。

网友X:
9KW直接启动就行了. 直接拆了

网友Y(2009-04-20):
        从上面叙述的情况分析,可能是双速电动机的启动,先是三角形接法低速启动,由时间继电器控制转换到高速运行。你可以绘出线路图吗?

网友Z:
对,楼主可能把双速电动机的启动误作 星三角启动了

网友AA:
按照不说的,现在星三角运行是反的,应该先星后角。把二次回路调试一下,试试吧

网友AB:
应该指的是双速电机的三角,双星变速,而不是普通电机的星角起动。所以让人有误解。

网友AC:
应该是先星型启动然后再角接运行  如果接触器缓慢释放应该是铁芯上有污物或弹簧有问题 拆开看看,清除污物多数为油泥 如果弹簧弹力不够更换或者直接更换接触器吧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应该是先星型启动然后再角接运行  如果接触器缓慢释放应该是铁芯上有污物或弹簧有问题 拆开看看,清除污物多数为油泥 如果弹簧弹力不够更换或者直接更换接触器吧

网友Z:
楼主误把双速电机控制弄错为星角启动了。

网友AE:
呵呵  应该是双速电机    可你在角形启动时  怎么会过载喃   角形启动一般是6级电机  双星形变4级高速运转    你的保护是不是有问题?再就是换换接触器

网友AE:
你捅触点只是可能偶然把互锁断开  然后接触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