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驱动器维修-马达转一两分钟后自动停下来

楼主(2005-12-27):
请问我有一个直流驱动器故障是马达能正常运转一两分钟,后就停止不转.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十分感谢!!!!它是带动两个马达的

网友A:
能否提供故障代码,否则很难判断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可是故障代码-0,也没有故障指示灯

网友B(2006-05-17):
说的不明白,怎么帮你?
什么牌子的驱动器,怎么控制?最简单的就是测驱动器有无输出,有的话电机负载脱掉试,没有的话看驱动器启动,给定信号有没有.

网友C:
也许你的负载过重,或许驱动器输出保护阈值设置过小(或变动)。

网友D:
驱动器输出保护阈值设置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