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5-12-27):
运动控制卡:
要求:
六轴,两轴步进电机,其余四轴可步进电机也可直流电机,开环
所有轴不联动
带RS232通讯口(用运动控制卡的话需独立工作)

有人推荐采用PLC+高速计数模块和高频脉冲模块的形式,不知这与运动控制卡相比,哪种性价比比较高?请行家指点。谢先!

网友A:
哦,这样啊。
尽管很想让你用我们的卡,但是你这样的要求还是建议你用PLC好了,2000+就够了。
如果是有钱人的话,另当别论~哈哈
交个朋友,有兴趣的话QQ:21613720

网友B:
“有人推荐采用PLC+高速计数模块和高频脉冲模块的形式,不知这与运动控制卡相比,哪种性价比比较高?请行家指点。谢先!”

看你买什么样的模块,什么样的卡。运动控制卡,有几百块的,也有一万多块的。

楼主:
先谢谢chonger008。用PLC的话由于现场环境不能用交流供电,不知PLC有没有其电源模块是可以直接用电池供电的?我看siemens的PLC其电源模块都要求输入120~250VAC。

楼主:
to刘岩利,如果用运动控制卡的话,肯定是用好的,尽管浪费很多功能,但用的放心。

网友B:
产品的价值(或者说价格),一般表现为产品的功能和性能。所谓“好的”,通常是指功能,或者是特殊情况下的性能。如果只是带步进电机做低速定位,个人认为,700的控制卡和7000的控制卡,表现不出什么区别。
就这里提出来的要求,4轴为直流电机开环工作,是否只要四个模拟输出或者4组输出点做调速就可以了?控制卡四轴以下的比较多,六轴选择的余地比较小,好象也都不便宜。反正也没有联动插补的要求,用两个3轴脉冲卡的话,应该不到两千块。

网友C:
好像楼主还是没有把要求说清楚,虽然说了控制系统的大致功能,但是机械所要达到的要求并没有指标:电机不联动并不是说你的设备功能怎么低下。讲求设备控制系统的性价比,不但要根据控制要求,还需要看整个设备。

网友D:
我司ADT-856 基于PCI总线6轴运动控制卡,如有问题可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www.adtechcn.com(深圳众为兴数控)----多轴运动控制卡和控制器

●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
●6轴步进/伺服电机控制
●48路数字输入
●32路数字输出
●直线/圆弧插补、连续插补方式
●运动中变速
●非对称加减速运动
功能描述:
●脉冲输出:最高频率为4MHz,差动方式驱动
●开关量输入:48通道光耦隔离输入  输入电压5~24伏 隔离电压2500VDC
●开关量输出:32通道集电极开路输出  5~24伏VDC最大电流100MA
●库函数
DOS:C++库;
Windows95/98/NT/2000等操作系统下的VC库、VB库及其范例
应用案例:
●雕刻机
●切割机
●点胶机
●焊接机
●植毛/钻孔机

网友E:
几百元就可以搞定了, 用并口控制卡吧. 我的qq:10037089
欢迎交流.

网友F:
研华的运动控制卡:

PCI-1261功能简介PCI总线接口,异步/同步6路轴运动控制,线性、螺线性插值功能,2/3轴弧形、圆形插补功能,慢进功能,连续插补功能,T/S曲线加速/减速,定速和超速度控制,原位和补尝功能,复位功能位置管理和软件行程开关功能,事件触发功能 ,19个专用输入和7个专用输出,每轴4MPPS脉冲输出

    上海福升工控集团
        王立东
  021-54270066-256

网友F:
研华的运动控制卡:

PCI-1261功能简介PCI总线接口,异步/同步6路轴运动控制,线性、螺线性插值功能,2/3轴弧形、圆形插补功能,慢进功能,连续插补功能,T/S曲线加速/减速,定速和超速度控制,原位和补尝功能,复位功能位置管理和软件行程开关功能,事件触发功能 ,19个专用输入和7个专用输出,每轴4MPPS脉冲输出

         上海福升工控集团

网友G:
(用运动控制卡的话需独立工作)看看人家要求再推荐。人家要脱离电脑独立工作。你们PCI总线不满足人家要求。

网友H:
有独立工作的多轴运动控制卡吗?本人很感兴趣!!!

网友I:
回楼上的
在这找找看你能用不
http://www.cqservo.com/chanpin/MotionCtrl_uk_Baldor.htm

网友B:
"有独立工作的多轴运动控制卡吗?"
当然有,几百块到两万多块的都有。

网友J:
几百块的独立工作的运动控制卡哪里有?请发邮件到:pdsbwu@yahoo.com.cn

网友B:
我自己买过,如果对性能要求不是很高,应该还是挺好用的(不过,手册写的真是很糟,很多错误)。

网友K(2013-07-15):
基本轴数:6

最多扩展轴数:12

基本轴类型:脉冲方向;编码器

板上IO数:24进8出

最大扩展IO:256进256出

脉冲位数:32

编码器位数:32

速度加速度位数:32

运动缓冲数:128

数组空间:40000

程序空间:400k

Flash空间:128M

电源输入:24V直流输入,IO24V输入。

通讯接口:RS232, RS485,以太网,U盘,CAN

外形尺寸:226*127

运动控制功能支持: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螺旋插补、空间圆弧、椭圆插补、椭圆螺旋插补、电子凸轮、电子齿轮、同步跟踪、运动叠加、虚拟轴、硬件位置锁存、位置比较输出、连续插补、运动暂停等。

特殊功能:CAN总线扩展、唯一ID、下载加密、在线控制,短路保护,过流保护。

深圳市正运动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www.zmotion.com.cn     电话:18927479495    传真:0755-26066955

网友K(2019-12-02):
写的很少哟,再接再厉!

网友K:
写错了,是很好的意思哟

网友L(2020-03-18):
不如用步科KS系列的PLC,提供了1个RS232和1个RS485串行通信口、CANopen接口,4路高速脉冲计数器、4路高速脉冲输出、串行通信口,还有扩展模块可作为Modbus从站,运算的速度也快,每1000条位指令扫描周期为0.25ms,肯定能满足你的功能!

详细介绍看这里:https://www.kinco.cn/productdetail/ksplc.html

网友L:
对: K家小林
不如用步科KS系列的PLC,提供了1个RS232和1个...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