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人知道高压电机的跳闸线圈吗???

楼主(2005-12-27):
我厂前几天一天内连烧了三只主排风机的跳闸线圈,都出现了关机时跳闸线圈分离不开.我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大概什么原因?跳闸线圈其工作原理谁能帮解释下??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懂.也没看明白.高压很难有实际操作的机会.请解释一下什么是跳闸线圈.人多会有办法的.

网友B:
你的跳闸线圈是否高压真空开关分闸线圈.

网友C:
线圈是不是常期带电,引起烧坏,查查串在分闸回路里的断路器辅助点有无动作不良卡涩的地方,还有分闸按钮接点有没有烧死不能返回,线圈脱扣机构机械部分是否到位

网友D:
跳闸线圈是不常期带电,烧坏,高压真空里的断路器辅助点到位无动作

楼主:
我这个跳闸线圈不是真空的,其工作原理线圈得电后中间的顶杆动作,使得断路器断开.
现在厂里技术人员检察后有三种说法:
1:分闸线圈永远得电,只有电压没有电流,当分闸信号驱动后有微电流通过使得线圈动做.
2:分闸线圈不得电,当分闸信号驱动后有电使线圈动作.
以上两种故障理由是其驱动信号到线圈时间过长,使得线圈长时间工作状态而烧毁.
3:就是线圈本身质量问题.
谢谢大家多提想法!!

网友B:
高压真空开关分闸线圈原理一样,分闸线圈得电时间过长是很容易烧毁的。

网友E:
请根据原理图找到跳闸机构辅助接点。有可能是跳闸后,由于跳闸机构未能及时复位断电引起的。因为跳闸线圈不能长时间通电工作,所以我怀疑是跳闸回路有问题。

网友C:
合闸后,分闸回路是通的,以确定分闸回路是否完好,不过一般经过位置继电器或电阻接通,因为此时电阻比较大不足以使跳闸回路接通,断路器的二次原理要清楚
合闸后情况:合闸位置继电器(或电阻)-断路器常开辅助点-分闸线圈
分闸后情况:分闸位置继电器(或电阻)-断路器常闭辅助点-合闸线圈

网友F:
加电路图.
在线圈两端加电压表,看电压.
新线圈电压等级.
新线圈是否受潮.
跳闸是否灵活.

网友G:
如果是4连杆机构,分合闸时线圈通电的时间都很短,烧坏线圈多是辅助触点没有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