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动机的起动

楼主(2005-12-27):
40KW电动机带动抽水机可以用星三角起动吗?星三角起动仅适用在轻载下使用,带动水泵算不算重负荷?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因为电机功率不大,选用元器件时按照额定电流的1.5倍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可以,而且我认为有这个必要。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水泵是否带有阀门,没有阀门就是全载启动,最好使用自藕变压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发言,水泵是全载起动的.但是轻载与重载起动的界定怎样区分?请大家再来讨论.......

网友D:
当然可以了,我们厂90的还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E:
轻载的大致含义就是低于额定功率的五分之一吧。一般所谓轻载,基本上是指空载了。仅带动设备的机械部分运转,克服机械阻力而已。
我厂225KW水泵还采用星三角启动。但你说的那种负荷,估计星三角就不行了,建议用自偶降压或串电抗器启动。甚至采用软启动器吧。

网友F:
是什么泵?自吸泵还是潜水泵.如果是自吸泵.离水面距离多大.?

网友G:
水泵和风机都是平方率负载,即负载跟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在在低转速时其负载是很轻的。因此40KW的用星-三角启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E:
请教一下,电机从三角接法改成星形接法后是否转速会变?
一般大型水泵象这样带负载启动,直接的后果可能就是空开跳闸。
大型风机一般也往往采用自偶降压启动,因为叶轮很重,惯性很大的。

网友H:
吴刚:你好!星三角启动利用电气互锁是否可靠?还用再加机械连锁吗?在运行过程中接触器粘连而引起的短路,大致原因有哪几方面?谢谢 朋友!向您请教....

网友I:
吴刚:你好!电机从三角接法改成星形接法后转速是不会改变的,只会改变电机的电流。改变电机的极数,可以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G:
吴刚:你好!
星三角启动额定转速是不会变的,而采取各种各样不同的办法启动电机,其目的是解决电机在刚启动时低速运转状况下的大电流问题,可根据低速运转阶段负载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启动方法。因此对于风机、水泵类负载,采用星-三角启动时,调整转换时间非常重要,一般不必等到电机达到额定转速时再切换的三角。
由于风机、水泵的这类特性,所以变频器生产厂家往往生产一种专用变频器。我们在选择变频器控制这类负载时,可选择这种专用变频器,价格比同样功率的通用变频器要便宜一些。

网友J:
我建议:还是选择用星三角,如果资金没有问题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变频器,软起动器.

网友E:
TO乐此不彼前辈:既然转速不变(功率、扭矩倒会大幅下降),那在这种带负载的情况下启动是不是严重超载了?电机能在设定的时间内达到可以接受的转速吗?
TO王传喜兄:一般电气连锁既可,不必加用机械连锁吧?短路的情况其实很少见的。特别是元件选型正确、且在额定负载的情况下。

网友K:
自欧变压器启动也应该算减压启动,和星-三角启动应该类似。只不过星-三角启动在启动中加到每相的电压是220v,而自欧变压器启动加到每相的电压是380V的65%~80%可调
个人意见

网友G:
吴刚:你好!
而采取各种各样不同的办法启动电机,其目的是解决电机在刚[b]启动时低速运转状况下的大电流问题,可根据低速运转阶段负载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启动方法。
请注意我发言的黑体字,对于泵类、风机类负载,刚启动时转速较低的情况下功率是较低的。这类负载叫平方率负载,即负载的功率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
恕我表达能力有限,我只能这样描叙了,建议你看看电力与拖动

网友L:
支持 乐此不疲 的说法

网友M(2006-03-24):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最好采用直接启动,以获得较大的启动转矩。降压启动最大的缺点就是转矩降低了,启动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我们厂大到225KW,小到30KW的深井泵,一律采用直接启动。过去曾采用过自耦降压启动,估计就是上述原因,现全改成了直接启动。但我想自耦降压应比星三角好点,仅从启动力矩方面考虑,但变压器的缺点是体积太大,还有容量的问题。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网友N:
星三角启动的转矩是直接启动的3分之1,我们厂里还没有用过星三角呢!都用的是自耦变压器,转矩是直接启动的1/k平方。k=额定电压除以抽头电压。由此算来比星三角的启动转矩大多了,

网友O:
40KW的电动机应该算是不小的电动机了,采用星角启动也有考滤影响电网电流波动!

网友P(2008-07-1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厂90kw电机,额定电流167A,负载是液压系统高压泵,在空载(卸荷阀打开)的情况下,星角启动过程中,由星切换到角的过程中,空开跳闸。电机脱开泵体以后,星角启动正常。我们选用的空开是200A,如果按照楼上有位仁兄的看法来说,是不是空开小了,1.5-2倍的关系的话,应该选择300A的空开,请各位仁兄给点建议。另外,如果不是空载启动,而是带压启动,那空开选择300A的是不是还会有问题,这个问题很着急,请看过的能尽快给点建议。在此谢过。

网友Q:
可以用,我厂的55KW电机也是星角启动的.启动时很平稳

网友R:
我认为还是用自藕变压器好点,对电网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