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焊机把380V电压变为220V

楼主(2005-12-27):
如何可以使用电焊机将380V电源电压变压为220V我有所不明,特此请教专家请将步骤告诉我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是因为电焊机内部的变压器的原因。对电焊机不了解仅供参考。

网友B:
你把电焊机看成是一台自偶变压器就可以了里解了

网友C:
同意二楼的说法,如果电焊机是220v和380发两用的

网友D:
普通电焊机初级(输入)都有0/220V/380V,把初级当自耦变压器就得到220V了。

网友E(2011-07-10):
很简单,普通小型电焊机初级(输入)都有0/220V/380V。先把380的2根线接380和0两根接线柱,然后再接220和0接线柱。220和0就是220的电压。记住在用电的时候千万不要使用焊机(包括调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