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Programmer5.0(中文注册版.带网络组件)

楼主(2005-12-27):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5.0(中文注册版.带网络组件)
下载连接,需要安装电螺才能下载:ed2k://|file|SOFTWARE%20PLC%20OMRON%202004%20by%20erPITO%20-%20CXPROGRAMMER5%20-%20CXSIMULATOR1_3%20-%20NTST4_7%20-%20SYSWIN%203_4.nrg|712673436|67612F4B12B7AF3D6DB1516A3499DFFF|/
有什么需要帮忙请联系
QQ:33843038加入注PLC
本人还有其它的PLC软件共享

楼主:
CX-PROGRAMMER
=============

序言
---------------

感谢您购买欧姆龙 CX-PROGRAMMER软件。该产品包括单张光盘。
可通过在线帮助和用户手册获得技术支持和参考信息。用户手册通过在线互动模式以PDF文件格式提供。同时也提供用户手册书籍。

技术支持
----------------- 为获取软件支持,您可联系您的当地欧姆龙销售代表或您的注册表所寄往的办事处。

请妥善保管您的软件使用许可证号。当您联系欧姆龙就该软件包的使用进行咨询或获取帮助时,将被问及此证号。

如无法提供此证号,将得不到任何帮助

当您联系客户支持时,请详细准备好下列事物。您的许可证号,对问题的简洁明了的描述,和对任何错误信息的确切文字表述

注意:使用 ABOUT 对话框 获取您的软件版本号。

建议最低系统要求
---------------------------------------

CX-PROGRAMMER-------------

CX-PROGRAMMER需在配有奔腾或以上(包括奔腾II)的中央处理器的IBM兼容个人计算机上运行。
它需要在微软视窗操作环境运行(微软视窗95, 98, Millennium, 2000 或 XP 以及NT4.0 with Service Pack 5或更新版本。

注意:CX-PROGRAMMER并不一定能同类似视窗的系统软件兼容。(例如,苹果的Macintosh)
.以下配置是对在微软视窗95, 98, 以及NT4.0 with Service Pack 5或更新版本上运行CX-PROGRAMMER的最低系统要求。

IBM PC-AT 兼容机 或 NEC PC-98 兼容机;
运行速度在133 Megahertz (MHz) 或更快的奔腾级 CPU
最低 32 Megabytes (Mb) 随机存取内存(RAM);
硬盘至少有100 Mb空余空间
建议使用800 *600 SVGA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系统

以下配置是对在微软视窗2000 和 Millennium 版本上运行CX-PROGRAMMER的最低系统要求

IBM PC-AT 兼容机 或 NEC PC-98 兼容机
运行速度在150 Megahertz (MHz) 或更快的奔腾级 CPU
最低 64 Megabytes (Mb) 随机存取内存(RAM);
硬盘至少有100 Mb空余空间
建议使用800 ?600 SVGA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系统

以下配置是对在微软视窗XP 版本上运行CX-PROGRAMMER的最低系统要求

IBM PC-AT 兼容机
;运行速度在300 兆赫(MHz) 或更快的奔腾II级 CPU
最低 128 Megabytes (Mb) 随机存取内存(RAM);
硬盘至少有100 Mb空余空间
建议使用800 *600 SVGA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系统

.以下是在微软视窗95, 98, Millennium, 2000 以及NT4.0 with Service Pack 5或更新版本运行CX-PROGRAMMER的建议最低系统环境。

IBM PC-AT 兼容机
运行速度在200 Megahertz (MHz) 或更快的奔腾II级 CPU
最低 64 兆赫(Mb) 随机存取内存(RAM);
硬盘至少有150 Mb空余空间
建议使用1024 *786 XGA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系统

以下是在微软视窗XP版本运行CX-PROGRAMMER的建议最低系统环境。

IBM PC-AT 兼容机
运行速度在600 Megahertz (MHz) 或更快的奔腾II级 CPU
256 兆赫 (Mb) 随机存取内存(RAM);
硬盘至少有150 Mb空余空间
建议使用1024 *786 XGA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系统

强烈建议使用鼠标,尽管所有操作都能通过使用键盘进行。
.关于键盘快捷命令,请参阅在线帮助或用户手册。

TRAM 和硬盘的用量由已编写的PLC程序决定。大约每步1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X服务器运行时间和CX服务器PLC工具
-----------------------------------------

CX-Server 在配有奔腾II或以上的中央处理器的IBM PC-AT 兼容机运行
它需要在微软视窗操作环境运行(微软视窗95, 98, Millennium, 2000 或 XP 以及NT4.0 with Service Pack 5或更新版本。

    注意:CX服务器 并不一定能同类似视窗的系统软件兼容。(例如,苹果的Macintosh

以下配置是对在微软视窗95, 98, 以及NT4.0 with Service Pack 5或更新版本上运行CX服务器的最低系统要求。

IBM PC-AT 兼容机 或 NEC PC-98 兼容机;
运行速度在133 兆赫(MHz) 或更快的奔腾级 CPU
最低 32 兆字节(Mb) 随机存取内存(RAM);
硬盘至少有100 Mb空余空间
建议使用800 ?600 SVGA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系统

.以下配置是对在微软视窗2000 和 Millennium版本上运行CX服务器的最低系统要求。

IBM PC-AT 兼容机 或 NEC PC-98 兼容机;
运行速度在150 兆赫(MHz) 或更快的奔腾级 CPU
最低 64 兆字节 (Mb) 随机存取内存(RAM);
 硬盘至少有100 Mb空余空间;
建议使用800 *600 SVGA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系统

 .以下配置是对在微软视窗XP版本上运行CX服务器的最低系统要求。

IBM PC-AT 兼容机 或 NEC PC-98 兼容机;
运行速度在300 兆赫兹(MHz) 或更快的奔腾级 CPU r;
最低 128兆字节 (Mb) 随机存取内存(RAM);
硬盘至少有100 Mb空余空间;
建议使用800 *600 SVGA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系统
.

以下是在微软视窗95, 98, Millennium, 2000 以及NT4.0 with Service Pack 5或更新版本运行CX-PROGRAMMER的建议最低系统环境。
IBM PC-AT 兼容机或 NEC PC-98 兼容机;
运行速度在200 兆赫兹 (MHz) 或更快的奔腾级 CPU
最低 64 兆字节 (Mb) 随机存取内存(RAM);
硬盘至少有150 Mb空余空间
建议使用1024 *786 XGA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系统

以下是在微软视窗XP版本运行CX-PROGRAMMER的建议最低系统环境。

IBM PC-AT 兼容机
运行速度在600 兆赫 (MHz) 或更快的奔腾III级 CPU
最低 256 兆字节 (Mb) 随机存取内存(RAM);
硬盘至少有150 Mb空余空间
建议使用1024 *786 XGA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系统

强烈建议使用鼠标,尽管所有操作都能通过使用键盘进行。
.关于键盘快捷命令,请参阅在线帮助或用户手册。
RAM 和硬盘的用量由已编写的PLC程序决定。大约每步1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装 CX-PROGRAMMER
------------------------
在安装过程中将会出现软件使用许可证。这将告知您有关CX-PROGRAMMER的使用许可条款。在继续安装前,必须阅读并表示同意。

1. If not select Start then the Run
option from the Start pushbutton on the Microsoft Windows taskbar.将光盘插入适当的光驱。如果自动运行程序启动,您将自动进入安装界面。不然的话请选择Windows的起动
->运行菜单。

2   按下浏览按钮并导向安装命令。
    即D:\CX-Programmer\Disk1\Setup.exe     D是光驱盘符。

3.  按下OK按钮以开始安装初始化。并遵循屏幕上的指令。

输入许可证号
在安装过程中,许可证号必须输入。许可证号在购买CX-PROGRAMMER时一并提供。有6种不同的许可证号类型,代表6种不同的安装模式。可根据要求更新许可证号

6种不同的安装模式是

完全安装(1 用户)提供对所有PLC的完全功能支持。该许可证限于单用户安装

完全安装(3 用户) 提供对所有PLC的完全功能支持。该许可证限于3位用户安装

完全安装(10 用户) 提供对所有PLC的完全功能支持。该许可证限于10位用户安装

初级安装        提供只对初级PLC CPM1 (CPM1A, CPM2*, SRM1, SRM1-V2).的完全功能支持。该许可证限于单用户安装

试用安装   提供对所有PLC的完全功能支持。自安装之日起限用30天,该许可证限于单用户安装

演示安装  提供对所有PLC的有限功能支持。

如果没有输入许可证号,则CX-PROGRAMMER将自动安装演示模式。

如果CX服务器也在安装之列,则在CX-PROGRAMMER安装完毕后将弹出许多对话框提示有关安装CX服务器及部件的信息。

楼主:
三菱.plc.fx2.iso
下载链接:
ed2k://|file|%E4%B8%89%E8%8F%B1.plc.fx2.iso|303585280|917E4F4FDD639C74AB744ECECBC9FE78|/
本人可免费提供各种PLC光盘,只收取50元RMB费用。

网友A(2009-03-06):
怎么下软件

网友B(2009-07-28):
好象现在都已经是7.1了

网友C:
到欧姆龙的官方网站上就可以下载!免费的。不过要注册一下。最新版的

网友D(2010-07-27):
能用吗?我在找,都不能下载!官方网站提供的是阉割版的,有些PLC就不支持。

网友E(2012-06-07):
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5.0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到欧姆龙的官方网站上就可以下载!免费的。不过要注册一下。最新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