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请帮个忙,谢谢!

楼主(2005-12-27):
LPC932和MAGE8那个A/D功能更好。急需决定,请各位帮个忙。

网友A:
你自己比较一下,那个A/D功能更好:
http://www.zlgmcu.com/philips/philips-lpc900.asp
增强型LPC900系列多用途Flash单片机
P89LPC932A1 Flash单片机 无A/D功能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param_table.asp?family_id=607&OrderBy=part_no&Direction=ASC
AVR 8-Bit RISC Parametric Product Table
ATmega8 10-bit A/D 8 channels

网友B:
没有最好,只有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