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2038的作用

楼主(2005-12-27):
LS2038如何使用,统计tag数目有什么用??单个的位可以使用吗???如何使用,请各位说说???
请赐教!!!!
谢谢!!!

我还有两个问题,请大家帮帮我.
1.在将.JPG转换为.BMP格式后,保存.但是在Load screen 中的图画,变成一条,一条的了,这是怎么回事??????
2.使用Q_TAG与X_TAG配合使用时,Q_TAG设置为 base screen-->sub display--->text display-->address-->40.在X_TAG中设置地址为40.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有Q_TAG与X_TAG配合使用,他们之间是怎么联系的??????

网友A:
LS2038的位可以当做定时器使用,具体哪个位对应计时脉冲是多少,查相关手册。
可能文件太大或分辨率太高吧。
具体Q-TAG使用好象有手册的,自己查一下吧。

楼主:
谢谢你, 冰与火.

楼主:
 冰与火,我查了特殊LS区域说明手册,手册仅仅说LS2038是
统计TAG数目,并以二进制形式存储.
您在给我详细的说说吧.要么给我寄一份LS2028的说明说册.
e-mail   shibaoyou-1981@126.com

网友B:
LS2038是一个时钟扫描时间的计数器.他的扫描时间会随着画面程序逐渐复杂而变长(但是还是特别快).如果你在GP中使用LS203800作为教本的触发条件的话我建议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因为如果你的扫描如果过快的话会影响到GP的处理能力,可能造成程序无法及时处理.这种情况你可以使用LS203200这个位,这个位是GP与PLC通讯的状态位,使用它可以让你的程序很快而且不会造成GP处理不当.

回答你的其他问题:
1GP导入画面之后保存,其大小是有限制的.超过大小的画面会被分割.所以你在LoadScreen的时候全部Load出来再Group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2报警支持弹出文本说明,你使用X-tag就是来弹出文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