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载波频率的作用

楼主(2005-12-27):
交-直-交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有何作用,当载波频率高时,会导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降低。而厂家的出厂值却较高;当载波频率较低时有何影响?载波频率的设置要考虑哪些因数呢?

网友A:
载波频率高,电机容易发热,
载波频率低,电机噪声大.

楼主:
谢谢!如何设置呢?能详细些吗?

网友B:
如何设置看你的工况了,一般变频器的载频从4k到12k不等,一般情况下设为8k就可以了。

网友C:
频率过高,变频器会增加发热量,但电机噪音会减小.要适当.

网友D:
看你的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范围,低的载频高些。

网友E:
变频器的载频有很多认识误区:一些变频器厂以自己的产品静音为荣但你看到产品的功率都不大。事实上,静音是以提高开关频率为代价的。变频器内的模块、光耦等器件有一定的开关寿命,开关频率高了,使用寿命短了,开关损耗大了,温升高了,器件易老化。我认为,除了对噪音有特殊要求的场合,一般情况下,电机的载频噪音不会比工场环境噪音大,应尽量降低载频使用,或选柔性软声载频。变频器至电机的距离长,更要低载频使用变频器。

网友F(2007-04-03):
张工说的有道理.有得必有失.根据我们需要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