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31的问题?????????

楼主(2005-12-27):
小弟近日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使用sm331模块,用0-5v转4-20mA变送器输出信号接入使每个通道都可以使用不过只有在+,-反接的时候(???????)其2是所有压力表和温度表送上的4-20mA信号均不正常(????)郁闷中…………啊````````~~~~~~~~~~

网友A:
所有压力表和温度表送上的4-20mA信号均不正常,什么意思?

网友B:
是不是仪表的输出传到变送器,变送器的输出再连接到SM331?还是仪表的输出直接连接到SM331?这两者有区别.

楼主:
就是所有压力表和温度表送上的4-20mA信号均在plc中监控不正常

楼主:
是仪表直接有4-20mA的输出

楼主:
0-5V变送器是我自己做试验模拟4-20mA用的!

楼主:
有没有那为大哥知道啊!

教小弟一下啊!很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