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关于占空比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5-12-27):
请问各位大虾,有直接测量占空比的仪表吗?目前我只查到相关的万用表或数字多用表,但大多都是需要切换的,是否有不需要切换且可以安装在面板上的仪表呢?谢谢!

网友A:
笔者没有见过这种仪表,有一个成本较高的方法就是用LOGO(带显示)等计算后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