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VB里怎么使用RSLIinx

楼主(2005-12-27):
请教各位大虾,在VB里怎么使用RSLinx? 刚买了个RSLinx(专业版),没说明书,初学,不知道怎么用。用Excel拷贝可以实时监测数据,但只能读取,写不了,没办法用上位机来控制机器的工作状态。知道的请帮个忙,谢谢!

网友A:
用Excel也可以实现数据的读写,估计是您的plc中的数据受程序控制的原因,在vb中调用可以采用dde后者opc的方式,后者目前来说更加可靠但是较复杂。

楼主:
谢谢你,激情如火!但我还是不怎么明白,能告诉我更详细点的办法吗?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