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4xp高速脉冲数字量输入问题

楼主(2005-12-27):
在看高速脉冲输入时遇到几个问题,希望高手可以帮我解答:

(1):内部方向控制与外部方向控制的区别?

(2):即用做高速计数器又用做普通DI可以马?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3):我想实时看计数值是多少在那里看?

网友A:
(1)内部方向控制不用输入接点只用指令就可以改变高速计数的加减方向,外部方向控制根据输入点的状态来控制加减计数。
(2)可以,和别的点一样
(3)根据使用的高速计数点,对应的高速计数值存储在HC0~HC6里,查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