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为什么没有二线制的?

楼主(2005-12-27):
其实,我们知道,接近开关最初也是三线的,由于漏电流的原因,很多客户都没有选择二线制的接近开关.但近几年来,众多客户喜欢用二线制的了?在此,我想问:为什么光电开关就没有二线制的呢?

网友A:
个人觉得是由于光电开关需要一个基本的光源导致不能使用二线制,可能随着技术的发展会出现二线制的光电开关。

网友B:
光电开关早就有二线制的了..据我了解国外的很少见.国产的有..像开关量输出的国内做的大多为交流的比较多.但是考虑它漏电流的原因客户大多不采用这样的方法.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用到直流型的两线制光电.其为模拟量输出或是可拟型号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