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三菱QJ71C24的上电初始读入错误的问题

楼主(2005-12-27):
我在一个工程中遇到QJ72C24的一个怪现象:
QJ71C24通过RS422连接了条码扫描仪的主站(主站通过CAN总线连接了5个条码扫描仪,该扫描仪每次开机上电会自检.
不知为什麽在每次上电后第一次从条码扫描仪中读出的数据就出现了乱码或字串移位.
程序中作了很多种初始化复位清零的步骤,保证正常启动后寄存器内容为零,但还是有以上现象.
但一旦出错后再通过条码扫描仪读入数据,所有数据均正常.
这是怎麽回事?急!!!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你确定错误是QJ71C24引起的?你试下用串口监测软件看条码扫描仪的主站初始上电时传送过来的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