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比较少见的角度测量方法

楼主(2005-12-28):
求助:
如果有模型在水平面上绕轴心转动,如何通过信号测量的方法得知模型相对转动的角度?有现成的传感器可用吗?

网友A:
应该可以测,但你提供的信息不全,比如模型的外形,如何旋转等?
方便留个电话吗

楼主:
比如说有一个模型,尾部吊挂.模型的头部以吊挂点为轴旋转,实时测量模型头部旋转的角度.
我的电话:13811266093 于先生

网友B:
配一个绝对编码器或增量编码器(根据你的角度大小和要显示的绝对或相对角度选择)加专用数显仪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