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一个关于电机功率问题?

楼主(2005-12-28):
各位前辈:

      我现在想挑选两款电机,分别是三项交流电机与无刷直流电机。怎样简单的估算出我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机呢?

      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先要确定电机驱动负载所需要的扭矩和转速。

网友B:
看你的负载咯...最好是你先确定好想用什么..然后让代理商帮你选好型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