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互感器怎么算倍率

楼主(2005-12-28):
谁帮我看一下这个互感器怎么算倍率

请教大家个问题,有个电流互感器,穿一匝.
互感器型号是:LMZJ1-0.5
电流比:100/5   (下面还有个表)
一次电流:200   100   50   40   20
一次匝数: 1       2     4     5    10
问过很多人了.
有人说是按照电流比算的.是20倍.下面那个表是指当穿一匝电流不能大于200A.
也有人说是按电流比算,但还要对照下面那个表,一匝的电流是200,应该是40倍
在这里再请教一下到底应该是20倍还是40倍.

网友A:
实际上还是20倍,它只是告诉你当电流是200A时,穿过互感器的匝数是1匝

网友B:
  不是你搞错,就是互感器厂搞错了,也可能你说的数据不全,最重要是你穿了多少匝和1匝的电流比.倍率都是这样算的:按表,穿一匝时允许电流是最大的,200/5=40倍;穿二匝时电流减半,对表2的上方是100/5=20倍;4匝是50/5=10倍;5匝是40/5=8倍;10匝是20/5=4倍,也就是200(最大电流)/10(匝数)/5(二次电流)=倍率.按以上公式你可以算穿3匝的倍率.

网友C:
电流比:100/5的电流互感器可测的最大电流是100A.测200A的电流用200/5的电流互感器.表头都是5A的.

网友D:
 张说得是对的,我有用过

网友E:
这是一个100/5穿心式CT,必须穿两匝.倍率是20倍.
200/5穿一匝.名牌写的很清楚吗.

网友F:
   张生说的对。一次电流指的是一次侧的最大电流,当最大电流小于200安且大于100安时穿1匝,当最大电流小于100安且大于50安时穿2匝,如此类推,否则测量和计量就不准确。倍率还是20倍。

网友G:
我想名牌上的表的意思是:这种型号的CT 200/5的穿一匝,
100/5的穿2匝,50/5的穿4匝.....以此类推,100A的CT怎么测量200A的电流?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说法,按照表查你的互感器应该穿2匝,如果你穿一匝的话那倍率变成200/5 40倍了。

网友I:
 同意张生和老姚的说法。

网友J:
实际上是20倍,最大的电流测量是200A,最大电流小于200安且大于100安时穿1匝,如此类推

网友K:
支持可爱人的说法

网友L:
   倍率是根据所穿匝数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都是20倍,那穿一匝时当一次侧电流是200A时,二次侧电流是5A。200除以5等于几,这是小学三年级的数学。
   根据铭牌,该互感器在最大电流100A时要穿2匝这时的倍率是20。不同的匝数其倍率的计算公式是:倍率=20÷实际所穿匝数/2。

网友M:
100/5只代表变比,缠一匝时经过互感器的是实际电流的两倍,200/2=100不又回来了

网友C:
变比规定是按穿一次算得.楼主给出的参数好象有问题.或该互感器不是正规厂家生产.或现在的计算方法改了.

网友L:
对不起我写错了式子应为:倍率=20÷实际所穿匝数/2

网友N:
100/5的电流互感器
就是说穿1匝100A电流的电线
其二次短路电流为5A
倍率为20倍

网友O:
我想应该是铭牌错了

网友E:
同志们:铭牌一点没错,请看一看实际的东西,在实际操作一下就明白了,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P:
顶一下
200A时穿一匝除以5=40倍的电流,依此类推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帮助,我今找到一个旧的互感器.这是互感器铭牌:
                  电流互感器
                                         许可证号:2260114
 型 号:LMZJ1-0.5
电流比:100/5安培
标准:GB1208-97   0.5仟伏5VA/3.75VA
准确:0.5级         2004年  月
一次电流:200   100   50   40   20
一次匝数: 1     2     4    5   10

今天又特意用钳表量了一下.是穿一匝是40倍的比例.穿2匝是20倍的比例.

网友B:
  我说的没有错,这是互感器厂的错,厂家不应把200A1匝写上去,或不应把100/5写上去误导使用者.你可以不理它这个100/5,按我上次的算法算倍率吧.也可能是厂家代表穿1匝时不准确,不可用在高于100A以上的电流中.

网友C:
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指标如何? 0.5仟伏5VA/3.75VA.差值1.25应该是损耗.有损耗就有他的最准确的变比.100/5是不是这个意思.个人观点.

网友E:
5VA/3.75VA表示电流互感器容量.5VA是额定容量,3.75VA是下限容量.

网友B:
    5VA/3.75VA是上/下限容量内精度有效. 0.5仟伏5VA/3.75VA可算出阻值.

网友Q(2007-04-10):
究竟应该是40倍还是20倍的哦?我很郁闷?遇到相同的问题的.

网友R:
这是一个100/5穿心式CT;
100/5=20;

网友S:
互感器铭牌上都是这样写的,他的意思是当你用的是200/5的互感器就穿1匝,100/5的互感器就穿2匝,50/5的互感器就穿4匝,

网友T:
同意苏明杰的说法!!基本常识!!

网友T:
如果你想测量精度高一些,而一次电流又不大时,手头只有大变比的CT那就一次侧多绕几圈,二次侧最大电流5A.

网友Q:
电表DT862-4型三相四有线有功电度表3*220/380V 3*1.5(6)A 50Hz,600r/kw.h 德力西集团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生产的电表也是配公司生产的电流互感器
型号LMZJ1-0.5 0.5kv 编号340
标准GB1208-97 准确0.5级5VA-3.75VA
电流比100/5 A 50HZ
一次电流(A)200 100 50 40 20
一次卷绕匝数1 2 4 5 10
这样的电表配上电流互感器其电表倍率应是多少
2、如果电表DT862-4型三相四有线有功电度表3*220/380V 3*1.5(6)A 50Hz,600r/kw.h 德力西集团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生产的电表也是配他们公司生产的电流互感器
型号LMZJ1-0.5 0.5kv
标准GB1208-97 准确0.5级5VA-3.75VA
电流比150/5 A 50HZ
一次电流(A)150 75 50 30 15
一次卷绕匝数1 2 3 5 10
这样的电表配上电流互感器其电表倍率是多少
另外电机共功率总数是13.5千瓦,工作一小时用电15度,电表属于正常吗?

网友U:
这样的互感器很常见.是一种应用很灵活的产品.
100/5是电流比,下边的表是是使用中应遵循的规则.是两个概念.
100/5就是倍率为20倍,通过100A的电流,二次恻感应电流应该为5A(配合电流表指示),电流表应为100/5的电流表.
在实际使用中,如果你要测量的电流超过100A小于200A,你就选穿心1匝,配200/5电流表,此时电流表满度200A,则流过的电流就是200A,指示多少就是多少.如果穿心2匝,则配100/5的电流表,穿心4匝,配50/5的电流表,依此类推.
这个标注方法,生产厂商并没有错,错的是不少同志理解错了.

网友V:
“电流超过100A小于200A,你就选穿心1匝,配200/5电流表,此时电流表满度200A,则流过的电流就是200A,指示多少就是多少.如果穿心2匝,则配100/5的电流表,穿心4匝,配50/5的电流表,依此类推.”

网友U:
所以它的倍率是可变的,分别为
200  1匝   40倍
100  2匝   20倍
50   4匝   10倍
40   5匝   8倍
20   10匝  4倍

网友V:
电流比:100/5   (下面还有个表)
一次电流:200    100    50    40    20
一次匝数:  1      2     4     5    10
变流比:  200/5  100/5  50/5  40/5  20/5

1、根据被测一次电路额定电流确定匝数:
         额定电流×匝数 = 常数(安培环路电流如:200)
2、变流比为:
         额定电流/5

网友W:
我这里有plc培训.如果你不懂可以在我们这里成为plc高手.有兴趣的请你到《成龙电工培训>>看看!

网友S:
 凡羽晗:如果你的电流互感器是100/5的,一次线也是按规定绕的2匝,那么实际电能应在电度表的读数上  X 20倍。

网友X:
下面引用由勃龙工控在 2007-4-11 22:44:00 发表的内容:
  这样的互感器很常见.是一种应用很灵活的产品.
100/5是电流比,下边的表是是使用中应遵循的规则.是两个概…
--------------------------------------------------------------------------------------------
支持

网友Q: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指教,可昨日为一个问题十分的郁闷目前电工帮我安装上去的电表DT862-4型三相四有线有功电度表3*220/380V 3*1.5(6)A 50Hz,600r/kw.h 德力西集团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生产的电表也是配他们公司生产的电流互感器
型号LMZJ1-0.5 0.5kv
标准GB1208-97 准确0.5级5VA-3.75VA
电流比150/5 A 50HZ
一次电流(A)150 75 50 30 15
一次卷绕匝数1 2 3 5 10
电工说此互感器按30倍算,那样我有三个3千瓦和三个1.5千瓦总共六个电机13.5千瓦工作一小时就得用去差不多16度电?正常吗?

网友Q:
13.5千瓦的全新电机工作一小时就差不多用去16度电,为这问题和电工理论,电工说是正常,可我觉得不正常,如坚持不行只能帮我换个一度就是一度的电表,这方法可不可以?电机工作的功率用电标准应该是多少度?是不是一千瓦用电一度还是0.7度左右呢?谢谢朋友们!!

网友Y(2007-05-12):
我有一台30KVA变压器,互感器下面标有150:1,75:2,50:3,我在互感器上穿了3圈,请问用电量倍率怎么计算;比如电表显示100,请间电量是多少?

网友Z:
这么巧,今天刚安装了一块DT862的电度表,按照用电负荷我选择了15/5 10匝的接法,很明显实际的用电量应该是度数乘以倍率及度数乘以3。

网友V:
电流比150/5 A 50HZ

一次电流(A)    150       75      50      30       15
一次卷绕匝数     1        2       3       5       10

电流比分别为 150/5     75/5    50/5    30/5     15/5

安培电流数   150×1 = 75×2 = 50×3 = 30×5 = 15×10

网友V:
   安装、读数的方法:

1、计算安培电流数;
   安培电流数   150×1 = 75×2 = 50×3 = 30×5 = 15×10
2、确定一次匝数;
   一次卷绕匝数     1        2       3       5       10
3、确定一次额定电流;
   一次电流(A)    150       75      50      30       15
4、确定变流比;
   变流比分别为 150/5     75/5    50/5    30/5     15/5

网友E:
下面引用由马刀在 2007-5-12 20:37:00 发表的内容:
  我有一台30KVA变压器,互感器下面标有150:1,75:2,50:3,我在互感器上穿了3圈,请问用…
--------------------------------------------------------------------------------------------
倍率:10    实际用电量1000度

网友V:
变流比是50/5=10,电度表读数×10=用电量。

网友AA(2007-06-11):
各位朋友,大家好!请问:
  型号为LMZ1-0.5 ,额定电流比100/5 ,额定负荷5VA,准确级0.2级,一次绕组3匝的电流互感器上的参数代表什么意思,用电量该怎样计算。
  谢谢!盼复

网友AB:
40倍,互感器的变比应该是按一匝线圈穿过的电流变比

网友AC:
同意老姚说的

网友AD:
顶一下楼上

网友AE:
非常简单的:电流互感器变比是固定的!!至于铭牌上怎么写的你可以不用管它,默认都为一次线只穿1匝。二次电流就是一次电流/变比。计量电表的电流:如果一次线绕了几匝就乘以几倍变比!例如你用的互感器变比为150/5,一次线绕了1匝,如果此时实际一次电流为90A则二次电流为3A,电表的实际度数当然要乘上变比了。
  如果你想用一度就是一度的电表,只要电表额定电流允许你可以将一次线穿上和变比倍率一样的匝数,(呵呵如果是2000/5呢?)电度表都有额定电流限制的!!看电表铭牌吧!

网友V:
请教大家个问题,有个电流互感器,穿一匝.

互感器型号是:LMZJ1-0.5
电流比:100/5   (下面还有个表)
一次电流:  200   100    50    40    20
一次匝数:    1     2     4     5    10
问过很多人了.
有人说是按照电流比算的.是20倍.下面那个表是指当穿一匝电流不能大于200A.
也有人说是按电流比算,但还要对照下面那个表,一匝的电流是200,应该是40倍
在这里再请教一下到底应该是20倍还是40倍.

1、这个互感器的安培电流是200A,即:
    200×1 = 100×2 = 50×4 = 40×5 = 20×10 = 200安匝
2、当你的线路电流是20A时,你必须一次穿10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20/5 = 4;
3、当你的线路电流40A时,你必须一次穿5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40/5 = 8;
4、当你的线路电流50A时,你必须一次穿4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50/5 = 10;
5、当你的线路电流100A时,你必须一次穿2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100/5 = 20;
6、当你的线路电流200A时,你必须一次穿1匝,这是互感器输出5A 电流,电流比是200/5 = 40;
7、当你的线路电流250A时,这个互感器对你来说,不能用,应该换一个安培电流大的互感器!!!

网友AF(2008-01-21):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错了。
变比是一样的,就是电流比,但我们用的时候应该看实际电流来选择穿几圈,那样二次电流在测量时比较准,监控起来也比较准确,线穿两次后,,那二次电流变成原来穿一次时的两倍,看起来是变比变小了,其实不是。这时候一次电流也是穿一圈时的两倍,其实没有变,变的是二次电流的数值大小,
当一些监控设备在电流2-4安范围里工作,但互感器穿一圈时二次电流只有1.5安时,监控设备检测不到信号,可能不动作。改为穿两圈电流就变为3安,监控效果就非常好

网友AG:
穿1匝时按照40倍计算。

网友AH(2009-07-28):
请问;现有50/5互感器,怎样才能用20倍计算?

网友AI:
引用 网友S:
互感器铭牌上都是这样写的,他的意思是当你用的是200/5的互感器就穿1匝,100/5的互感器就穿2匝,50/5的互感器就穿4匝,

对啊   下车间接过线的人都知道啊

网友AJ(2010-10-09):
200×1 = 100×2 = 50×4 = 40×5 = 20×10 = 200安匝

网友AK(2011-05-23):
请教一下:

    型号:LMZj------0、66

一次电流:400/5           200/5         100/5         80/5          50/5

一次绕匝数:1                  2                  4                 5              8

    电工说按80倍算,是这样吗?

网友AL(2012-04-18):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受益非浅。

网友AM:
所谓变流比,就是一次电流与二次电流的比值。在没有任何特殊的情况下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的电流都是5A的。

网友AN:
按电流表的大小穿入相应的匝数,倍率就是电流表的大小除以5就行了

网友AO:
变比是变比,匝数是匝数,别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