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05-12-28):
速度控制方式,位置控制方式能否在一个控制器上同时运用,因为我现在机器上两个伺服电机要求同步拉料(一主一从),速度可调(同时),主电机又要作定位控制(位置控制),请问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用一个控制器带动两个伺服同步

网友B:
我公司生产的多轴运动控制卡和控制器就是用于精确定位、定长的位置控制系统,控制系统通过改变发出脉冲的频率来控制电机的速度从而控制电机的位置,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510574969,tonysales@163.com, www.adtechcn.com(深圳众为兴数控)

网友C:
这个问题好象应该是“在速度控制方式下如何定位”或者“在位置控制方式下如何调速”
前者麻烦一点,必须要哦有带闭环控制功能的控制器;后者只要调整脉冲频率就可以了。

另外,建议tonysales先生先在公司内部培训一下再出来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