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在winxp下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5-12-28):
在WINXP下安装WINCC时,要求安装MS工具盘中的补丁KB319740。请问各位DX如何解决或给发一个到ruicheng1970@sina.com 谢了

网友A:
WINCC听说过
它是干什么的呀
楼主能告诉我吗

网友B:
微软的该补丁名称叫做Q319740
或者在注册表中建立如下项来欺骗wincc安装程序也可以
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Windows xp\SP3下建立新项,命名为KB319740即可

网友C:
什么版本的WINCC,我装的时候没问题的

网友D:
网上下载该升级文件即可

楼主:
试一试,谢了!

网友E(2008-10-20):
我在XP SP3上装WINCC V6.2的,建立一个新项后就通过了检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