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速方案
lty,

楼主(2005-12-28):
向各位老师求助,谢谢!

现有一台类似旋转水泥窑的设备,需要电机驱动,负载功率约700kW,拟采用普通380V电机驱动,这就需要2台350kW的电机同步工作(700kW电机只有高压的)。还需要调速,好象没有700kW的变频器(就算有也是天价了吧),

问题是:
1。用两台350kW变频器各控制一台电机可以吗?能保证它们同步吗?
2。有没有350kW的变频器?价格大约多少?
3。如果这个方案不可行,用什么办法来调速呢?

网友A:
我厂采用直流调速,爱默生产品,效果较好,资料不全,网上寻求详细资料也寻不到.

网友B:
应该有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吧,ABB的就有,最大能做到几兆瓦的呢。很简单的,就像一个变频器一样。

网友C: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我们在氧化铝大窑上用过。是ABB的变频器,两台变频各拖一台电机,同步旋转,没有问题。380v的变频器目前能做到2000多千瓦,350KW的变频器大多数厂家能提供,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价格也没有你想的那样天价,低压变频的投资比高压要便宜不少。你需要关心的主要是你选择的变频器性能能否适应炉窑传动,选择的电机和变频器的功率能否满足你的窑的需要,历史上曾发生过启动不成功的例子,实际上就是因为选型的问题,但很多人认为是变频器不行。另一个方案就是用直流电机,用两台电机同轴拖动,用6RA70驱动直流电机,采用主从控制,效果也非常好,但直流机维护很麻烦。如果是新上的项目,建议你选择交流方案,改造的项目,就不要换电机了,只改传动部分就可以,交、直流方案均可令你满意。方便可联系cosin2003@126.com

网友D:
买控制方式全的变频器,议防止出现选型上的错误

lty,

网友:
感谢几位老师指点!

采用两台380v的交流变频器各拖一台电机,是否能保证绝对同步?听说有同步器一说?

启动不成功的情况我也见过,选型除了功率匹配以外,还要注意什么呢? 直流调速需要什么设备?与交流调速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C:
无论是交流还是直流,都要选择主从应用,一台按速度环调节,另一台转矩跟随。交直流方案都可以提供这种应用,没有问题。

网友E:
因该可以,我看到西门子的变频器不管直流还是交流都可以同步运行,采用主从关系,如果需要精确同步可能要加专门的同步器

lty,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啊,万分感谢。那么这样的变频器要多少钱?

网友F:
  采用单机系统比双机系统可靠\省钱..
  采用690V/800KW低压变频器,采用12脉波输入独立变压器供电形式,降低输入电流谐波分量.输出侧加电抗器改善输出波形..变频器可采用VACON\TIGERPOWER\ABB等一流品牌..变频系统的价格估计在40万.左右,干式变压器加高压保护柜大约在35万左右..
  700KW/690V变频电机在兰电\东元\上电等单位定货..预计价格在25万左右..

网友G:
选择主从应用,主传动单元速度控制,从传动单元转矩跟随,黄先生0731-4158208

lty,

网友:
感谢赐教,看来还有不同意见哦

网友C:
有人需要看这个帖子,顶一下

网友H:
我见过两台直流马达驱动一个齿轮箱,两台马达电流差只有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