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A/D转换

楼主(2005-12-28):
各位高人:求教。A/D转换卡 PS-2120精度如何校准啊

网友A:
一般转换卡上都有校准电位器来完成简单的数据校准,也可以通过软件校准。

网友B:
我公司专业从事工业控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所有产品与其它公司产品全兼容,保证质量,价格优惠,欢迎选购!!!
我公司产品有:SOV-(711B,722,,725,726,730,731,733,734,812,813 818,836)------------
端 子 板:D-880,D-881,D-885,782------------
模 块:sov-6520(RS232\RS485)双面隔离保护 sov-6510
北京塞诺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SOVOTEK
联系电话:010-88149448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大哥:可是我没有说明书。而且板上有4个电位器。不知道该调整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