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变频器来实现伺服控制的吗?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楼主(2005-12-28):
大家有用变频器来实现伺服控制的吗?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A:
您的问题我不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您是说用变频器加上伺服控制卡来完成伺服控制么?
如是,很多品牌得变频器都是这样的。具体不一一列举。

网友B:
问这个问题的人根本对变频器/伺服概念一点都不清楚。。。。。

网友A:
能否请左眼老兄简单说说,变频器/伺服概念 如何区分?

楼主:
说实在的,我对伺服是不大懂,所以才问啊。我的意思是用特殊的变频器实现一些简单的伺服控制功能,比如位置控制,同步控制,归位控制等等。
我做变频器的研发都做了好几年了,对变频器还是有些了解的,我现在就是想问问有没有这样的变频器,不用额外的硬件就能实现伺服控制,要是有的话,有什么品牌。
我们就是要推出这种变频器。

网友C:
用丹佛斯变频器加丹佛斯的同步同位控制卡可以在代替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伺服系统,机床,飞剪,造纸这些是没问题。特别是在5KW以上的系统比较有优势,同步同位控制卡需要编写程序,指令是公开的,相对来说程序有点难度。

楼主:
那要是用变频器,不需要额外的同步控制卡之类的就可以实现这些伺服系统,比如机床飞剪之类的就更好了,全部应用就和应用普通的专用变频器一样,这岂不是更好

网友D(2006-02-27):
变频器是速度控制,伺服是位置控制,也含速度控制。两个就是自行车和摩托车的区别。

如果某个牌子的变频器声称达到了伺服的功能,那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人家非要把摩托车叫自行车,你有什么办法?看看它的价格吧。那就是摩托车!

至于某些号称伺服功能的变频器比伺服便宜,那是电动自行车。

网友E:
SEW品牌,MOVIDRIVE系列变频器可实现异步伺服及同步伺服电机控制功能(不用加额外硬件及卡!!!),而且该系列变频器集成多种应用程序模块(表格定位、旋转定位、缠绕控制、起升机构、同步控制等)供用户调用,也可根据用户需要定制程序而实现特殊功能,如有必要请与我联系hankang1@sina.com

网友F:
    变频器和伺服控制本来就是两回事,变频只是用来调节速度用,如外加行程开关控制可以在某个地方将它减速后停止,如果你是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行程那就不一定准了。
    而伺服控制就不是这样了,它所走的步数是由设置的数据和频率来控制,并且还由反馈信号组成,简直就是天与地之差。

网友G:
伺服电机的永磁结构和变频电机的感应结构确定的整个问题的关键,因此伺服和变频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再讨论,讨论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我们应谈论更有意义的问题:变频究竟能在什么场合,什么应用条件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来取代伺服。

网友H:
台达V系列就可以代替简单的伺服

网友I(2006-12-28):
关于伺服器的有什麽好书呀。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