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软件升级问题

楼主(2005-12-28):
我公司从欧洲进口一套设备是采用INTOUCH7.0的,并使用WINNT4.0操作系统,而且其工控机是最老的型号,CPU都是P3 600M的,很多器件都没德买了,请个为高手指教我有什么办法将该系统升级吗?以方便我公司随意配置工控机硬件.

网友A:
可以升级,硬件关系不大,主要是软件升级后需要做一些工程配置。

楼主:
我想将操作系统升级为WIN2000或更高的 系统可以吗?升级时会遇到什么麻烦?我的INTOUCH7.0是运行版的,且用户程序中有加密手段.请你帮帮我

网友B:
可以升级,intouch 7.0 已有suitelink ,和dde 功能。
这些协议在新版本的intouch 9.0、9.5中都是支持的。
不过要注意保存好你的驱动安装盘及应用程序。
或者还有一种方式:
在win2000上直接安装intouch 7.0
这样成本更低。工控机可任意选择。
deng_lp@21cn.com

网友B:
在win2000上直接安装intouch 7.0 ,注意需要安装intouch 7.0的补丁.
这样成本更低。工控机可任意选择。
用户程序加密没有关系,因为你不必改动intouch 用户程序.

楼主:
TO:邓志群
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你能提供给我一个INTOUCH7.0的补丁吗?我的邮箱是shengguochao@126.com

网友B:
你可到www.wonderware.com上下载。
补丁太大.

网友B:
intouch 7.0安装好补丁后可稳定在winxp sp2上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