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关于SFC1的用法

楼主(2005-12-28):
  我做的项目工艺中,要求在触摸屏显示电机起停时刻,e.g:电机在早上8:30启动,(启动信号为I0.0),在下午5:30停止(停止信号为I0.1),在触摸屏上要读取这两个时刻,我用SFC1指令(可以用这指令吗?),做了如下程序:
NETWORK 1
       A     I      0.0
      AN    I      0.1
      JNB   _001
      CALL  "READ_CLK"         SFC1
       RET_VAL:=MW0
       CDT    :="ww".t1        P#DB1.DBX6.0
_001: NOP   0

NETWORK 2
      A     I      0.1
      AN    I      0.0
      JNB   _002
      CALL  "READ_CLK"        SFC1
       RET_VAL:=MW2
       CDT    :="ww".t2       P#DB1。DBX14.0
_002:NOP   0
  我用PLCSIM下栽监控时,程序运行正常,我想在触摸屏上就调用DB1.BX6.0做为电机的启动时刻,调用DB1.BX14.0做为电机的停止时刻。
高手:我这样做的程序能满足我的要求吗?

网友A:
DB1.BX6.0做为plc的时钟,然后通过判断是否满足启动停止的时间既可以进行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

楼主:
TO;激情如火:
那我的程序这样做对吗?
我在触摸屏上调用DB1.BX6.0和DB1.BX14.0就满足我的要求吗?

网友A:
程序有问题,但是通过sfc得到时间并判断的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TO;激情如火:
那我的程序问题具体在哪?
请赐教,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