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千伏断路器跳闸时电磁操动机构跳不开,还烧线圈,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5-12-28):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是烧的跳闸线圈,因为“断路器跳闸时电磁操动机构跳不开”,因此就不能切断跳闸线圈的电源,而跳闸线圈是不允许常期通电的。

楼主:
那如果跳不开就只能接受烧跳闸线圈的残酷现实么?

网友A:
当然你可以通过电路来解决,如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只让跳闸线圈工作一定的时间。

网友B:
你烧了的是什么线圈?是跳闸线圈还是电磁操作机构的电磁线圈?检查一下辅助接点和限位开关吧。

网友C:
机构有故障,跳不开,线圈通电时间太长,故烧毁线圈.

网友D:
现在断路器二次回路已经很成熟了,包括防跳回路,用不了时间继电器

网友E:
机械部分卡住了

网友F:
合闸线圈在合上油开关后由行程开关自动切断电源.查一下该开关.不用时间继电器!

楼主:
的确是机械部分卡住了,烧的好象是操作机构里面的东西,都冒烟了.

楼主:
现在的电磁操动机构都不成熟么?

楼主:
哪位哥有电磁操动机构的结构图发上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G:
检查辅助接点和限位开关吧

网友H:
      两种可能的原因
         1.电磁操动机构须加润滑油,开关柜内的连杠螺母拧紧。
         2.电磁操作机构的跳闸线圈,把两根引线焊好。

网友I:
检查一下你的跳闸线圈的顶杆力臂是不是短。

还有再查一下你的操作机构是不是有机械上的问题。如果你的机械方面有问题的话断路器跳不开联锁的辅助触点断不开线圈会一直得电那就必烧无疑了。

网友J:
检查跳闸机械机构,是不是跳闸的机械顶杆的行程不够,可以调整的

楼主:
谢谢大家,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让我学到不少知识

楼主:
上面 泡泡虫:说的 “跳闸线圈还是电磁操作机构的电磁线圈”
难道真的有这两个线圈么?这两个线圈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G:
两个线圈一样,在操作机构不同位置,

楼主:
这两个线圈各自
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K(2006-02-11):
一个是管分闸(跳闸)的,另一个是管合闸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